求教教工控的一些器件选型,哪些牌子好,价格之类的

楼主(2016-05-24):
      求教教工控的一些器件选型,哪些牌子好,价格之类的,本来以前是学单片机的,现在想转行自动化工控,但是不明白该 用哪些品牌的按键,该怎么选择?还有PLC,电气元件一般都是用哪些牌子的,价格各有什么优缺点,麻烦哪个大神可以帮我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A:
低压元器件 施耐德  西门子  AB,国产就德力西 正泰   plc  三菱 欧姆龙 西门子 台达  国产的牌子更多

网友B:
用啥直接问吧。。。。。东西太多不懂咋说。。。。基本就是,差钱选台湾,不差钱选日本,找死选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元器件 施耐德  西门子  AB,国产就德力西 正泰   plc  三菱 欧姆龙 西门子 台达  国产的牌子更多 ...

五花八门,眼乱,一般是使用哪些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啥直接问吧。。。。。东西太多不懂咋说。。。。基本就是,差钱选台湾,不差钱选日本,找死选国 ...

正泰我公司一直在用,也没出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泰我公司一直在用,也没出现什么问题啊

正泰是用什么?
微型断路器吗?
还是塑壳?
还是其他东西?
我只用过接触器、和断路器。

微断只能说还凑合。因为一般人要求不是太高。我偶尔也用。但是不敢用大的,有次用63A的,给烧坏了,拆开发现线太细了。
塑壳的话nm1还凑合,DZ15LE的,中看不中用,被我用坏了好几个。当然他分段能力也低。
接触器的话,也凑合。敢用,但是基本放大一级用,比如7.5kW的电机,不敢用D18的,最少也要用D25的。
之前买的一台粉碎机,配的是正泰的磁力启动器。里面的接触器每年都要坏。因为大小尺寸等定死了,懒得给他换其他牌子的接触器。

网友:
你这个范围有点广啊。
低压电器 施耐德: 西门子
光电开关/传感器: 欧姆龙,SICK,TURCK ,基恩士等
PLC:   欧姆龙 台达  三菱 西门子 AB  国产 等
HMI:  维纶通,proface等
伺服:松下A5,三菱,台达 等
接线端子:万可

具体选型应该根据项目,根据客户需求等来做。

网友:
西门子,施耐德,国产德力西,正泰,还有好多好多品牌。

网友:
三菱的贵,欧姆龙的便宜

网友C(2016-06-28):
引用 网友B:
用啥直接问吧。。。。。东西太多不懂咋说。。。。基本就是,差钱选台湾,不差钱选日本,找死选国 ...

我怎么觉得一般选西门子,有钱选AB,追求性价比找日系,便宜找台达,找死找国产小众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觉得一般选西门子,有钱选AB,追求性价比找日系,便宜找台达,找死找国产小众货。 ...

兄弟你说的对。
只是我公司是日资的。
所以基本最好也就是用日货了。。。哈哈
不过日货也是挺耐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说的对。
只是我公司是日资的。
所以基本最好也就是用日货了。。。哈哈

日系比施耐德好用,做工控用国产基本就是杂牌子找死!另外产电的断路器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日系比施耐德好用,做工控用国产基本就是杂牌子找死!另外产电的断路器也不错 ...

韩国LS的用不来,,,不喜欢棒子货,,,哈哈。。。
之前韩国奥托尼克斯的接近开关,比欧姆龙便宜很多,因为是棒子货,老大果断的不让用了。。。。宁可用便宜的国产。。。
日本富士和施耐德好像有一腿。。。你可以看下日本富士官网的断路器,感觉就是施耐德的IC65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韩国LS的用不来,,,不喜欢棒子货,,,哈哈。。。
之前韩国奥托尼克斯的接近开关,比欧姆龙便宜很多, ...

貌似日本和韩国是死敌吧,话说现在国内有些厂家做的产品质量也可以了,我们之前用过施耐德的很多产品,给人的感觉就是不耐用经常坏,有些甚至不如国产货,现在换成欧姆龙,西门子,就没有问题了,富士的产品质量也不错,以前用过很多富士的接触器和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