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何检测金钢石刀具的刀刃缺陷?(缺口在0.1um)

楼主(2016-05-25):
如题,现在是用显微镜放大500后用人眼去看。放大500倍后,那些缺口的大小大概在0.1mm-0.5mm左右(也就是说实际大小是50nm-100nm之间)。现在公司不想用人工去检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测得到这么小的缺口?视觉找过基恩士,他们用显微镜放大1000倍做视觉处理,但也分辨不出来那是良品,那些是不良品。

网友A:
染色后处理,如果是直的刀刃,压在平面上背后用光照再处理,对比强烈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染色后处理,如果是直的刀刃,压在平面上背后用光照再处理,对比强烈点。 ...

是直的刀刃,金钢石有浅黄的,也有透明的!金钢石能上色吗?上色对那个缺口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B:
上放大一千倍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放大一千倍的图

请看通过显微镜后的图片,这个图片算是比较明显的,还有比较这个更小的缺口。

网友C:
找块铝箔放放在手指腹,然后对着这刀口划一下.就应能感觉出来这种大小的缺陷.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D:
看见图,只能给出一点想法,可以通过光学效应直接放大缺陷,例如干涉,甚至可以利用刀具本身透光的特性来做透镜,以上是不了解情况随便乱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见图,只能给出一点想法,可以通过光学效应直接放大缺陷,例如干涉,甚至可以利用刀具本身透光的特性来做 ...

附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块铝箔放放在手指腹,然后对着这刀口划一下.就应能感觉出来这种大小的缺陷.楼主可以试试. ...

0.1um能看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见图,只能给出一点想法,可以通过光学效应直接放大缺陷,例如干涉,甚至可以利用刀具本身透光的特性来做 ...

现在正在找一种叫白光干涉仪的设备看可不可行!

网友E:
用探针加轻微弹性接触在刀刃上滑动,探针上串接压电陶瓷测弹力波动。

这是我能想到最简单可行的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探针加轻微弹性接触在刀刃上滑动,探针上串接压电陶瓷测弹力波动。

这是我能想到最简单可行的办法了。 ...

这个办法应该不行,有以下几点问题需要解决:
1,有没有0.1um尖的探针?
2,这么尖的探针如何准确的放到刀刃上?
3,经常滑动,探针磨损如何处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应该不行,有以下几点问题需要解决:
1,有没有0.1um尖的探针?
2,这么尖的探针如何准确的放到刀 ...

1、不需要太尖,使用圆柱体表面在刃上滑动。
2、用轻劲度弹簧,允许一定的接触误差,只要接触即可。
3、关于磨损,本身接触力就极其细微,还可以使用硬度比较高的接触面材料,比如金刚石。
     即使测量1W只后换一个探头,都是值得的。

网友F:
好奇这刀是干啥用的?

网友G:
电子显微镜,最后分析处理图像。

网友:
国产的有这样的检验手段非常了不起!! 我没讲错的话国产玩意是不用QC,出了货你客人不能用退回来就是了

楼主我想买你家刀

网友H:
这个500倍是哪个放大倍数?

http://wenku.baidu.com/view/12ec ... b8.html?from=search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子显微镜,最后分析处理图像。

已经叫基恩士公司派专人来试过,1000倍显微镜+1300万CCD+专业视觉处理软件,结果是不行,有些小的缺口没办法检测出来(人工可以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奇这刀是干啥用的?

做精密加工都需要用到金钢石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不需要太尖,使用圆柱体表面在刃上滑动。
2、用轻劲度弹簧,允许一定的接触误差,只要接触即可。
3、 ...

如果是圆头探头的话,我担心圆头的接触面远大于缺口面。这样的话,压电片不一定能分辨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不需要太尖,使用圆柱体表面在刃上滑动。
2、用轻劲度弹簧,允许一定的接触误差,只要接触即可。
3、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滑动的话,如何保证探针在滑动时的抖动小于0.1um(或更小)。(滑动平台)

网友:
这么高端的产物,把每个刃口都拍一张高清图片,图片和实物编号对应,然后人工一个一个看应该是值得的吧,我估计3-5秒看一张图片还是可以的。不过最好检查2次,一个人看这个看多了容易视觉疲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500倍是哪个放大倍数?

http://wenku.baidu.com/view/12ec211dc5da50e2524d7fb8.html?from=search ...

光学显微镜才看得清楚,数码的不行。

网友I:
三丰公司的三次元测定仪器

网友:
在暗盒里面投影再放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三丰公司的三次元测定仪器

三次元测不了这个精度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1、不需要太尖,使用圆柱体表面在刃上滑动。
2、用轻劲度弹簧,允许一定的接触误差,只要接触即可。
3、 ...

很赞同你的方法。

网友J:
激光干涉+ccd+视觉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激光干涉+ccd+视觉软件

行家,现在就是找的是这种方案!厂家已经说能搞定,等寄样品测试后决定结果。

网友K:
红色激光的波长是630nm,缺陷已经小于波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红色激光的波长是630nm,缺陷已经小于波长了

蓝色双光源干涉

网友:
楼主的金刚石刀具好高的精度呀!我们用的刀具只要肉眼看不到缺口就能使用,主要用来镗孔,楼主的刀具主要用在什么场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