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选着一个好的屏幕来做显示

楼主(2016-05-25):
手头有个全志A83B的板子,有HDMI,LVDS接口
苦于没有屏幕显示,所以需要再购买一个屏幕来学习开发
屏幕有几点要求:
   1,LVDS接口,要是有其他接口也可以让A83B驱动的了,那可以考虑。最好是能说说怎么驱动,感激不尽
   2,需要触摸功能,可以把触摸功能集成在屏里面也可在额外加一个触摸屏贴在显示屏上(这个一定要透明)
   3,尺寸:最低19寸,最高32寸
   4,价格能低就低

自己选了半天,实在是无头脑了,希望各位大神给给门路

哦,还有一个重要事:板子要跑安卓系统

网友A:
我也同样在求便宜的屏幕,不过我要的是HDMI接口的,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便宜

网友B:
买根HDMI转VGA线接到显示器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同样在求便宜的屏幕,不过我要的是HDMI接口的,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便宜

你有好的屏幕可以选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根HDMI转VGA线接到显示器上就好了

这个转换的问题,后续再考虑,现在主要是屏的选择

网友C:
旧货市场买个32寸电视拆了,里面就是LVDS屏

网友:
7寸的便宜     其他不如用VGA显示器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旧货市场买个32寸电视拆了,里面就是LVDS屏

还有这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