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批量传输问题

楼主(2016-05-25):
从上位机批量传输写数据到USB端点需要注意什么,为什么我把下位机读端点的程序一烧录之后,再重新拔插USB,烧录器就一直在闪烁,再次烧程序发现烧录不进去了,然后发现电脑所有USB接口都不能用了,电脑关机都关不了,要强制关机才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USB的设备类型是什么,若是自定义设备,需要自己设计通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的设备类型是什么,若是自定义设备,需要自己设计通讯协议

是一个自定义设备,只是完成上位机批量传输数据到下位机的功能

楼主:
描述符的一个数字错误导致的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系统问题吧1 一定要凑够数吗

网友:
service进程占用5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