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GUI求助

楼主(2016-05-25):
各位大神,小弟有项目需要在TFT屏上做用户界面,求推荐常用的GUI

网友:
qt 最佳选择

网友:
按楼上和楼下说的做

网友:
能跑安卓的话还是上安卓好

网友:
我推荐点儿非主流的,gtk,wxwidget

网友:
工业产品Qt, 资料多。当然系统如果可以用Android, 就用Android

网友:
首先楼主想用什么级别什么成本的cpu

网友:
如果想先定gui再定cpu,这好像有点牵强

网友:
MiniGUI,也用的很多。

网友:
我打算用Qt,貌似任务优先级降低了,先学点

网友:
看你什么CPU了,高端还是上Qt吧,上手快资料也多

网友:
MiniGUI现在还更新吗,刚看了主页和几年前一样没变化

网友(2016-07-11):
wxWidget免费的,能不能上arm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