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转的直流有刷电机怎么测速更准确

楼主(2016-05-25):
我用的是霍尔测速,转一圈一个脉冲,准备调速区间为1000--5000,用什么测速方法比较好。知道的有MT法测速,一种方法是固定时间看脉冲数,一种是看2个脉冲用的时间。有没有开源项目涉及到测速,或者有好的帖子资料什么的。求推荐

网友:
测脉冲吧

网友A:
准确?精度多少?

网友B:
看过实验室里别人做过
T法M法MT法 还有一些派生方法 最后用FPGA实现
专利和论文上一大堆 soopat和cnki找找 然后搜一下几个文库 基本上都能下载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过实验室里别人做过
T法M法MT法 还有一些派生方法 最后用FPGA实现
专利和论文上一大堆 soopat和cnki找找  ...

好麻烦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精度多少?

怎样测,精度最高

网友C:
测脉冲足够了
N年前我用51单片机测3600 很稳定。
况且现在都随便一个stm32 都72M  找个好点的光电对射或反射开关
fpga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脉冲足够了
N年前我用51单片机测3600 很稳定。
况且现在都随便一个stm32 都72M  找个好点的光电对射或反 ...

你的意思是测2个脉冲用的时间?

网友D:
用旋转编码器加频率计

网友E:
转一圈一个脉冲
脉冲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旋转编码器加频率计

旋转编码器加频率计,旋转编码器太贵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转一圈一个脉冲
脉冲太少了

3600转每分钟 每秒是60个脉冲
这个还少,你要测多少算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测2个脉冲用的时间?

不是是每秒几个脉冲 *60就是转速
想稳定的化平均算法或滑动滤波算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00转每分钟 每秒是60个脉冲
这个还少,你要测多少算多?

但是我要控制速度,控制周期50ms,控制周期理论上要比,采样周期低才对

网友:
速度控制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就算是能买到最好的伺服电机也不见得能够像想象中的精准
首先就是那个编码器就不准,原因很简单,首先是码盘本身的刻线精度另一个就是控制的能力
这里码盘本身的刻线精度是主要的,所以你首先就要知道码盘本身的精度是多少,自己有没有能力知道码盘本身的精度
如果还停留在认为码盘本身精度极高的认识上,剩下的就没什么可谈的了,那样数万一个圆光栅就不知道该卖给谁了
就算是你花了数万买了圆光栅,能不能装配到垂直度达到要求也是个极大的挑战
所以一个能让你继续研究下去的硬件环境没有50W是搞不出来的
当然了,如果不需要这样高的绝对精度,我们也就不用继续讨论了

网友:
红外对射管+简单的码盘用锁相环稳速以前录音机里的微型伺服电机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F:
测速常用的有M法、T法、MT法,你的电机是固定5000r/Min,还是调速的?调速范围多大?如果转速一直都比较高就用M法,速度一直都比较低时用T法,调速范围比较大就用MT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速常用的有M法、T法、MT法,你的电机是固定5000r/Min,还是调速的?调速范围多大?如果转速一直都比较高 ...

调速1000--4500转,MT测速还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是每秒几个脉冲 *60就是转速
想稳定的化平均算法或滑动滤波算法下

那要看应用场合了,速度响应要求比较高的话只能用编码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速1000--4500转,MT测速还不是很懂

T法,低速指的是非常低的时候,你这个调速范围不大,M法是测量一定时间内的脉冲数,T法是测量脉冲间隔的时间,MT法就是高速时用M低速用T,你可以去网上搜下教程大把滴有,
不过想要测得准确要用各种滤波要不干扰各种毛刺会导致抖动太大

网友:
楼主的需求是一周一个脉冲,用T法比较好,因为脉冲比较少,单片机不会频繁的中断,计算量也比较小

网友:
编码器 编码器 编码器                     没有之一

网友:
一个好的光电对管,基本能应付了,精度要求高,就再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