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 PCB走线过孔能放在PAD上吗?

楼主(2016-05-25):
RT,有的厂家可以,好像是要塞树脂。

网友:
这个还是问焊接的吧

楼主:
好像PCB打样时没有过孔塞树脂的选项

网友:
非要那样放不是不可以    不过建议不那样弄

网友:
pad恐怕不可能,via的话或许吧

网友:
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这真的不关JLC的事,呵呵

网友:
线路板厂沒有问题。但回流焊时会漏锡,虚焊。

楼主:
LS的全部没认真看,肯定是可以的,快捷就是这样做的,塞孔后不会漏锡。

网友:
可以。
JLC是PCB板厂,他收钱办事的义务在于把用户遵循其工艺能力设计的图纸变成PCB实物。至于这个PCB的焊盘设计是否合理,是否适合焊接、测试,都不是JLC的责任范围。

VIA放PAD上的问题就是漏锡,上机器可能虚焊;手工焊接基本没影响,多堆点就行。

如果非要上机,可以树脂塞孔然后电镀镀平。问题是目前JLC没提供这样的工艺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LS的全部没认真看,肯定是可以的,快捷就是这样做的,塞孔后不会漏锡。

据我了解 JLC 现没做塞孔工艺.
现在过孔塞油都不怎么理想.
对于特殊工艺的找嘉立创不现实.

网友:
pcb厂肯定可以,但SMT不行!

网友:
样板无所谓,批量小心

网友:
我的很多大电流板子都是在焊盘上面加过孔的,过不那些位置都是后焊的,所以无所谓。之前工程师也有在SMT零件脚上面放过孔的,贴片老是反映有漏锡的情况。后面把钢网孔开大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