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卡非一般难度的修复。求支招!

楼主(2016-05-25):
故障现象:
1.通过读卡器插入电脑没有盘符。
2.把卡拨出来插入空读卡器有盘符。
3.读卡器是正常的,可以读到其他的TF卡。

损坏过程:用WINHEX打开TF卡操作完未关闭的情况下,通过win10系统格式化TF卡,格式化过程一直没有进度,WINHEX也无法关闭。重启windows时等待N久没有重启成功,强行关机再开机。就出现上述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自己玩死它的。找原厂的生产工具格式化一次应该可以恢复。

是呀,忘记了关闭winhex。是金士顿。下载个工具试试先。老人家用安卓机,不会用软件,TF卡所有图片全部删除。用winhex恢复了90%

楼主:
奶嘢,检测不到设备

用usbview看是有USB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确定主控ic的型号,选择正确的工具。

我只能查到读卡器的IC。TF卡查不到。

楼主:
没有盘符才是难点

楼主:
我先插入空读卡器出了盘符,再插TF也不行,检测不到设备。

网友B:
找个一样大小最好一个型号的卡,备份镜像再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一样大小最好一个型号的卡,备份镜像再烧录

无盘符出来,恢复不了。

网友B:
用这个看看能不能认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看看能不能认到

设备管理那里有大容量储存设备检测出来,但磁盘管理里没有盘符分配。楼上的工具也没有识别出设备。

网友:
使用厂家的量产工具看看

网友:
以前流传一个办法,用打火机里的高压打一下!

楼主:
在京东买的,包装盒没找到不知道能不能保修?里面没有什么私密资料。

网友:
读卡器换了试下,还不行就报废吧,我用那个工具修复过不少WINDOWS识别不出的卡。

网友:
我也有一张这样的废卡。。

网友:
卡损坏很难修吧?

楼主:
已经退款了。退了原价的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