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下载升级文件源码

楼主(2016-05-26):
很长时间没有发过帖子了,也在论坛里面索取过不少的有用信息,

现将回馈一个占用ROM和RAM超小的USB bootloader

系统抛弃了FATFS ,借鉴了电脑圈圈 “我的假U盘”,虚拟的一个FAT16,直接将文件拖拽到U盘里面,即可完成系统升级。

下面是编译后内存的使用情况: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12764 (  12.46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3104 (   3.03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12964 (  12.66kB)

(如果对你有用,就打个赏,实在不行盖个楼也行啊!别只是来索取源码!互利才能互惠。后面本人会放一个优秀的操作系统应用框架)

网友:
有代码,有图。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下载回来学习一下

网友:
加密文件升级?

楼主:
暂时没有做,只是做了基本的升级。可以自己添加。

网友A:
SST25VF016B 才16Mbit / 2MBytes

楼主怎么虚拟到 512Mbytes 去了

网友:
是stm32的板子出USB口连电脑?

网友:
这个怎么用呢?求楼主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T25VF016B 才16Mbit / 2MBytes

楼主怎么虚拟到 512Mbytes 去了

扩容盘就这样来的

网友B:
首先感谢楼主发源代码.

楼主能说一下基本原理吗

用户程序是否需要修改中断向量,修改到多少.

文件名是否特殊要求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没说怎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T25VF016B 才16Mbit / 2MBytes

楼主怎么虚拟到 512Mbytes 去了

没有关系,如果容量太小了,操作系统会把FAT16 转换成FAT12,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系统都支持FAT12,所以容量就虚拟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感谢楼主发源代码.

楼主能说一下基本原理吗

偏移量16K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没有做,只是做了基本的升级。可以自己添加。

额,看你图片README说是加密文件呢。    如果只是BIN烧写,12K似乎太大了。 我也是仿照的本坛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8810-1-1.html加圈圈的虚拟FAT12, BIN烧写只留32位校验和验证,去掉调试代码  优化最高编译试了下  Program Size: Code=4608 RO-data=1980 RW-data=104 ZI-data=1760   编译完可以正常运行枚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关系,如果容量太小了,操作系统会把FAT16 转换成FAT12,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系统都支持FAT12,所以容 ...

这个地方我也是愣了半个小时,模拟的256K U盘 指定FAT16格式  连续读写多个小文件怎么跟想象的不一样,结果发现强制用FAT12了,FAT12的FAT表要拼半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方我也是愣了半个小时,模拟的256K U盘 指定FAT16格式  连续读写多个小文件怎么跟想象的不一样,结 ...

是的,FAT12 是使用的半字节来表示簇的使用情况的,不知道现在的系统是不是都还支持FAT12了。
里面有限制,写多个文件会出错了,FLASH 空间溢出,FAT表溢出  根目录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方我也是愣了半个小时,模拟的256K U盘 指定FAT16格式  连续读写多个小文件怎么跟想象的不一样,结 ...

可以看一下你的代码吗?求求631640356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一下你的代码吗?求求631640356

大小差别很大应该是你用库的关系。 我用MDK,没用ST的库,所有代码用键盘敲出来的,USB库在圈圈书基础上写的。  你从工程去掉一些不要的库文件,选择优化等级应该可以缩一些下来。

网友D:
楼主用了很多const,把数组编译到flash中去了,实际上去掉const,编译到RAM去就可以了,反正在bootloader阶段需要节省flash更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了很多const,把数组编译到flash中去了,实际上去掉const,编译到RAM去就可以了,反正在bootloader阶 ...

说明这些数组是有初值的,所以即使放在RAM中,也需要把初始值放到flash中,并不能省。
但如果编译器支持压缩的话,确实可以略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了很多const,把数组编译到flash中去了,实际上去掉const,编译到RAM去就可以了,反正在bootloader阶 ...

   模拟FAT表之类的数组,都是有固定值的,放在RAM里一样要从FLASH拷出来,不然默认值哪来。   U8 BUF[]={1,2,3,4,5,6,7}   你试试前面加CONST和不加CONST.

网友:
这个不错 前段时间 论坛也有个哦

网友:
试试可不可以用在自己的项目中

网友:
这个可以学习一下哦,搞一搞;

网友E:
支持楼主,请问你这个是用mcu内部的flash还是外扩的flash,模拟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楼主,请问你这个是用mcu内部的flash还是外扩的flash,模拟U盘

内部,直接下载bin就可以跑起来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这里有个疑问,Bootloader\USER\USB里面的是st官方库吗?我没找到。如果想要移植到stmf407,这些应该都要修改吧?

网友F:
将楼主的bootload烧到板子了,正确识别出U盘,可以给个APP的示例程序吗? (应为没有用过bootload,所以想有个APP的示例少走些弯路。

网友F:
楼主刚发现一问题,直接拔USB没事,但是点 安全删除 删除之后电脑死机。 xp系统SP2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楼主的bootload烧到板子了,正确识别出U盘,可以给个APP的示例程序吗? (应为没有用过bootload,所以想 ...

APP地址偏移16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刚发现一问题,直接拔USB没事,但是点 安全删除 删除之后电脑死机。 xp系统SP2 ...

计算机问题吧

网友:
好东西暂时没想到用途!

网友:
盖楼支持,谢谢楼主经验。

网友:
U盘升级,谢谢了

网友:
马克一下,U盘形式升级

网友:
感谢无私的分享。顶上

网友G: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8746-1-1.html

楼主和这个的区别是什么啊?

网友:
大家加油盖楼呀。 继续顶上

网友H:
这个东西是不是所有的芯片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8746-1-1.html

楼主和这个的区别是什么啊?

应用上没有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我的是源码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东西是不是所有的芯片都支持?

51楼回复的链接里面的都可以

网友:
学习一下,感谢分享源码。

网友:
支持楼主,下载来折腾下

网友:
看了好像是17K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用上没有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我的是源码提供。

赞一个
那个楼主后面好像也开源了。

如果他后面是真实开源,那他的封装应该还是可以学习的(因为他原来考虑开源不彻底)。
当然两位的代码我都还没拜读。

网友I:
所有mcu都可以用吗?PIC和STM32可以吗??

网友:
不错,这个要试试

网友:
这个文件名需要有特殊要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51楼回复的链接里面的都可以

恩,看见了

网友:
不错不错!先研究一下

网友J:
#define                APP_FLAG_ADDR                        (16*1024)
#define                APP_FLAG_SIZE                        (1*1024)
#define                APP_APP_ADDR                        (APP_FLAG_ADDR + APP_FLAG_SIZE)  //1c00
#define                APP_APP_SIZE                        (128*1024)
#define                APP_Address                                (0x8000000 + APP_APP_ADDR)

从代码中判断 APP的起始地址应该为:0x4400(17K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define                APP_FLAG_ADDR                        (16*1024)
#define                APP_FLAG_SIZE                        (1*1024)
#define                APP_APP_ADDR                        (APP_FL ...

对的,17K的位置

网友:
支持下。空了研究研究

指不定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所有mcu都可以用吗?PIC和STM32可以吗??

虚拟文件系统的方法,什么CPU都可以用。

网友:
谢谢,正好用的上

网友:
学习一下,感谢分享源码。
请问,晶振用12M时能用吗?
怎么找不到在哪改时钟。

网友:
学习。感谢。实际 上暂时用不到。不过要做个记号。

网友:
我的泰克示波器大U盘不认,能这么做个小U?

网友:
win8和win10下不能用吗

网友:
好东西,谢谢楼主的共享呀

网友:
辛苦发帖了。。。这个不错。论坛还有好多相关

网友:
有代码,有图。!!!

网友(2017-01-12):
好资料,终于等到源码....

网友:
先下了理解下,谢谢

网友:
很不错,谢谢了啊啊

网友:
厉害,正需要,谢谢您,U盘下载升级文件源码

网友:
才看到的帖子,打赏

网友:
APP是IAR 的需要修改哪些??

网友:
楼主 APP是IAR 的需要修改哪些??

网友:
mark一下备用

网友:
楼主,#define                APP_FLAG_ADDR                        (16*1024)//16K
#define                APP_FLAG_SIZE                        (1*1024)//1K
#define                APP_APP_ADDR                        (APP_FLAG_ADDR + APP_FLAG_SIZE)//17K
这不应该是17K吗?

网友:
谢谢!  期待操作系统应用框架

网友:
之前没成功,再试试楼主的,谢谢

网友(2017-02-24):
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
这样升级方便,看能不能移植到F4.

网友:
x谢谢楼主分享,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