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是否可以取消或者是降低返单工程费

楼主(2016-05-26):
在嘉立创有过几次返单,一开始以为返单是不需要再收工程费,结果和下单一样的价钱,第一次收完全可以理解,因为需要工程师帮忙处理文件,但是如果返单,不做任何修改还需要收取工程费,感觉不是很理解。
平时也有在其他公司做PCB,第一次打样工程费可能贵一点,但是以后返单,不会再次收取。做个假设,如果我返单10次,那么我需要再出10次的工程费,这种情况,嘉立创的优势会大大打折扣的。
所以请问是否可以取消或者是降低返单工程费?以给广大客户带来更多的实惠?

网友A:
你每次做板都是跟其他人的板一起拼板做的,不是单独跟你处理的!!!你是不了解JLC的做板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每次做板都是跟其他人的板一起拼板做的,不是单独跟你处理的!!!你是不了解JLC的做板方式了! ...

呃,我一致都知道嘉立创是拼版制作,但其他厂商不是一样处理的吗?现如今竞争带来的压力,为了节约成本、提高效率,难道其他PCB板厂是单独给客户一个个的制板吗?难道不是多个客户的PCB放在一起加工然后切割出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每次做板都是跟其他人的板一起拼板做的,不是单独跟你处理的!!!你是不了解JLC的做板方式了! ...

小批量应该不是的,是独立做的。

网友:
小批量也收工程费,这个是不好理解

网友:
完全支持楼主提议,小批量返单工程费 建议取消,

网友:
完全支持楼主提议

网友B:
都说了,是拼板的,取消比较难了,除非以后嘉立创另外弄一条新规则,小批量多少平方以上,可以免工程费,这个我感觉还差不多,类似于对大单的一种优惠,条件成熟,有足够利润的时候,未尝不可。

话说嘉立创的PCB价格已经不错了,再往死里压,空间有限不说,价格战最后就是厂家被迫降低质量,倒霉的还是客户。

网友:
以前都没注意这个小批量是每次都收费的

网友C:
支持楼主!确实,小批量返单收工程费难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说了,是拼板的,取消比较难了,除非以后嘉立创另外弄一条新规则,小批量多少平方以上,可以免工程费,这 ...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确实,小批量返单收工程费难以理解。

其实你只用管总价就行了,不必管是以什么名义收的。总价认为有优势就做,认为没优势就找别家。
想不收"工程费"而总价不变,只需要升一点单价不就行了嘛,呵呵,你想是不是??
但这样对大客户不公平,因为每个订单都有一定的不变成本,跟订单大小无关的,这部分以工程费的名义收更好。

网友:
支持返单取消工程费

网友:
这些打样厂是不保存PCB制作中的丝网和胶片等的,每次返单都要重新制作,所以收取这些费用合情合理,除非你申明要保存这些物料并出储藏管理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