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S4手机开机提示“自定义操作系统警告”怎么破

楼主(2016-05-26):
万能的坛啊给个解决办法吧,最近手机(三星S4-I9508)突然提示“自定义操作系统警告”,没刷过机,没ROOT过,如图所示。在网上查了一些方法都不好使,手机开机不出现三星的LOGO了,直接就进入这个画面,按音量键没有反应,安全模式也进不去。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不知道发这个版块合不合适,如果不合适请版主移走,谢谢

网友:
这不是要进入download模式吗?按向上键,通过odin就可以跟电脑连接下载固件了。。找个官方5文件包刷了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root了手机?

说不定被垃圾国产软件给偷偷root了……

网友:
可能音量按键短路了,三星默认开机同时按下上下音量键十home键进刷机界面

网友:
这个貌似是进入了刷机模式。 猜测是你的音量键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root了手机?

没有ROOT过,手机发热,然后我重启了一下,就进入这个模式了,昨晚上又试了一下,可以进入安全模式,按照网上说的按手机触摸左键进不去,我是按住了手机音量上下键再开机就可以进入安全模式了,给手机回复出场设置之后重新开机还是提示这个警告,安全模式下,手机音量减小键不好使,增大键正常。估计是手机音量减小键挂了

网友:
说不定真是被偷偷ROOT了

楼主:
莫名奇妙的,昨天晚上把手机拆开,测量了一下音量减小按键,是正常的,然后装起来,手机就好了。

楼主:
没有,没拆开时按音量减小建能听见按键的按下弹起的声音

网友:
电源键卡死了,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