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能驱动OTA5182A控制的TFT吗?

楼主(2016-05-26):
选了个1.54的液晶屏
控制器是OTA5182A
发现用STM32驱动起来貌似有些难度

有没有用STM32做过类似驱动的童鞋
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这是RGB interface的 要有LCD控制器,普通的不行

网友:
串行RGB,还真有这样的东西啊,表示从没见过
你看看F429的LCD控制器支持不
要不然就模拟时序吧,10M时钟,只显示不干其他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好像比较难哦,RGB接口的,3线串口好像只是配置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RGB interface的 要有LCD控制器,普通的不行

有没有推荐的控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控制器?

安霸A12A25  或者 君正也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B(2020-06-22):
请问你的OTA5182A 驱动起来了吗?最近也打算用这款TF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OTA5182A 驱动起来了吗?最近也打算用这款TFT

没有
当时只是能非常慢速的刷一下图片
根本没有可用性
后来就没有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