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的疑惑

楼主(2016-05-26):
Fre我明明在counter函数中作为其q的输出,但下面图clkout2却没连接到counter中去,一直是低电平
是我哪里用得不对吗
程序如下:
module PLL(clk,rest,clkout_1,clkout_2);
input clk;
input rest;
output clkout_1,clkout_2;
wire clkout1M,clkout100k,clkout10k;
wire[19:0] Fre;
PLL_SYS u1 (
        .areset(~rest),
        .inclk0(clk),
        .c0(clkout_1),
        .c1(clkout100k),
        .c2(clkout10k));
counter u2(
        .clock(clkout100k),
        .q(Fre));
assign clkout_2=Fre*2'd2;
endmodule

网友A:
用法不对,一个数乘以2等于左移一位,即最低位一直为零,你clkout_2取的就是最低位,所以一直为低了。

网友:
你直接×2综合器傻眼了
从Fre里面拉一根线出来接上去就好了,×2是什么意思?

网友B:
1bit的数据你去存1bit * 2
结果是什么呢。。

你的本意是倍频??

网友:
*2后一直是0没有错?因为你只是1BIT。

网友:
不可综合代码 讨论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bit的数据你去存1bit * 2
结果是什么呢。。

本意是倍频,我思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法不对,一个数乘以2等于左移一位,即最低位一直为零,你clkout_2取的就是最低位,所以一直为低了。 ...

谢谢,分析很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意是倍频,我思维错了?

倍频直接乘2的话也真是服了你了。
一般倍频都是用PLL来做吧。

网友C:
看样子楼主也是刚入门Verilog,我最近也在学FPGA,我在腾讯课堂上听至芯科技尤老师的课,感觉很不错,推荐你也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楼主也是刚入门Verilog,我最近也在学FPGA,我在腾讯课堂上听至芯科技尤老师的课,感觉很不错,推荐 ...

我去看看,谢谢、

网友(2016-07-18):
初学FPGA数据位宽很容易搞错的 多总结 多看RTL

网友:
倍频不可以直接*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