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V soc高手请教

楼主(2016-05-26):
准备做一个无人机创业项目,打算采用Cyclone V soc。这里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不知道Cyclone V soc两个核,如果裸跑应用程序的话,是两个核跑各自的程序还是跑同一个程序?核间是通过什么方式通信的?另外裸跑如果想使用以太网接口,是怎样实现IP包的收发的?请大牛不惜赐教。

另外,哪位大牛对该项目感兴趣,欢迎加入。

网友:
无人机用这玩意是不是成本高了点

网友:
Cyclone V soc 什么型号?多少钱一片?

网友A:
我有de1-soc开发板,2个核可以分别跑,也可以一起跑,不过一起跑应该只能用linux。推荐一个跑linux一个跑rtos。通信方式很多,可以共享内存,2核都可以访问内存。中断控制器会分发flag给想要中断的核。日本有人在zynq上做了四轴,可以参考,这颗u也是fpga加双arm,而且都是a9裸跑以太网收包推荐用lwip协议栈,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de1-soc开发板,2个核可以分别跑,也可以一起跑,不过一起跑应该只能用linux。推荐一个跑linux一个跑rt ...

好像官方没啥关于两个分开跑的Demo

网友:
ocpoc楼主参考一下,用的是zynq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de1-soc开发板,2个核可以分别跑,也可以一起跑,不过一起跑应该只能用linux。推荐一个跑linux一个跑rt ...

高手!答主对Cyclone V soc定制开发很了解啊,这些涉及到的细节在DE1-SOC开发板好像没有参考的。从启动的顺序看BOOT ROM->Preloader->bootloader->os
控制每个核跑不同的程序的区别是否在Preloader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官方没啥关于两个分开跑的Demo

u-boot load app,然后load kernel,boot起来就可以,可以参考我以前的帖子,讲amp应用的。只不过那时候用的是zybo开发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答主对Cyclone V soc定制开发很了解啊,这些涉及到的细节在DE1-SOC开发板好像没有参考的。从启动的 ...

不用preload,只要u-boot里load一个用户程序就行,可以参考我以前的帖子,当时手机有块zybo的板子,在那个上面跑的

网友A:
前段时间用这个板子跑fpga,移植了一个游戏,晚些时候写个帖子分享下。至于amp的例子,搞个hellow的例子,过段时间分享下。今天还要加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oot load app,然后load kernel,boot起来就可以,可以参考我以前的帖子,讲amp应用的。只不过那时候 ...

查看了你以前的帖子,使用uboot,Cyclone V soc应该和zynq的流程类似的吧,就是把程序load到特定的地址,然后对另一个CPU进行唤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看了你以前的帖子,使用uboot,Cyclone V soc应该和zynq的流程类似的吧,就是把程序load到特定的地址, ...

是的,应该一样的。

网友:
问过技术支持,两核都可以单独裸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应该一样的。

问一下,你是采用什么方法调试的,DS-5的社区版只能调试Linux或Android的应用程序,如果要进行Firmware调试的话需要DS-5标准版的License。

网友:
可以申请30天licen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用这个板子跑fpga,移植了一个游戏,晚些时候写个帖子分享下。至于amp的例子,搞个hellow的例子, ...

很期待,也准备入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一下,你是采用什么方法调试的,DS-5的社区版只能调试Linux或Android的应用程序,如果要进行Firmware调 ...

裸跑用iar配合jink,跑linux就用gdb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一下,你是采用什么方法调试的,DS-5的社区版只能调试Linux或Android的应用程序,如果要进行Firmware调 ...

arm ds5也是在eclipse下搭建的,也可以直接用eclipse c/c++版,然后用gdb调试,正巧最近我也想搭这个环境,好了分享下。如果裸跑也可以,现在的segger jlink支持gdbserver,可以配合jlink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跑用iar配合jink,跑linux就用gdb吧。

DE1-SOC开发板可以用jlink吗?DE1-SOC提供的例程都是基于Linux的,如果只用Linux的话gdb确实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 ds5也是在eclipse下搭建的,也可以直接用eclipse c/c++版,然后用gdb调试,正巧最近我也想搭这个环境 ...

好东西,期待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东西,期待分享!!

我也是新手,希望加入,一起学习。

网友:
用FPGA逻辑加一个nios做实时处理省得麻烦。linux端可以eclipse+gdbserver+ssh调试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