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买笔记本求推荐

楼主(2016-05-26):
求推荐笔记本,处理器必须I7,不确定4代还是6代。平时主要用virtualbox跑ubuntu12.04。偶尔用PADS画PCB。追求高处理性能,编译速度快。用到quartus15.1综合,希望快点的CPU。
娱乐方面,平时看个NBA视频,其余没有啥娱乐方面要求。所以显卡无所谓,最好没有独显。
价位在4K~6K左右。
希望能用长久,现在的笔记本华硕F83VF,09年买的,用到现在。当然自己换了CPU,T9600,加了内存条,加了固态硬盘。现在就是会过热自动关机,想换一个能长久的。

京东可以领卷,神舟z7md2,5399。心动啊,求评价

网友A:
果断dell系列的 外星人或者XPS 全系列

网友B:
你这要求等于没要求,随便主流笔记本都能满足

网友C:
你这个价位买i7的话基本上都是低电压版的(型号为U结尾的)
我推荐你考虑i5标准电压版的
这个价位能买到最高性能除了神舟就两款比较多人推崇

一个是dell的游匣
一个是联想的拯救者

CPU买新不买旧能用6代就不要考虑4代

网友D:
大神州吧

楼主:
应该考虑下上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价位买i7的话基本上都是低电压版的(型号为U结尾的)
我推荐你考虑i5标准电压版的
这个价位能买到最高 ...

谢谢,台式机就是i5的,感觉不爽,想买4710m或者6700h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州吧

有型号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要求等于没要求,随便主流笔记本都能满足

推荐个型号嘞

网友E:
dell xps13    方便携带 性能强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台式机就是i5的,感觉不爽,想买4710m或者6700h

那得加钱了

网友B:
要我选了就从dell里选,几年前因为工作环境经常去强磁场地方,奇怪的是发现只有dell的笔记本在那里不会死机,后来公司全部统一配备的,以及做工程项目使用的都是dell的台式和笔记本电脑。

网友F:
thinkpad p50不错,性能很好,散热也不错,稍微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dell系列的 外星人或者XPS 全系列

看了下都超出预算,想要标压的i7

楼主:
引用 网友E:
dell xps13    方便携带 性能强悍

i7的超出预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thinkpad p50不错,性能很好,散热也不错,稍微重点

谢谢,感觉价格目前接受不了

网友:
4-6k 还要I7 ,那只有神州了

网友G:
I7 cpu都2k多了    4-6去哪里买?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价位买i7的话基本上都是低电压版的(型号为U结尾的)
我推荐你考虑i5标准电压版的
这个价位能买到最高 ...

低电压不好么,低功耗 更耐用。

很细的参数,不懂的问。

大虾科普下

网友:
i7 低电压 比不上i3 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我选了就从dell里选,几年前因为工作环境经常去强磁场地方,奇怪的是发现只有dell的笔记本在那里不会死 ...

好的,谢谢,我看看

网友:
外星人很不错的

网友:
MSI   妥妥的

网友:
推荐dell,用过2个联想的笔记本都不怎么样!

网友:
thinkpad,不过应该超预算

网友:
看要求想说Thinkpad,看预算还是神船吧。或者考虑二手

网友:
6K 上XPS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台式机就是i5的,感觉不爽,想买4710m或者6700h

这预算要上六代标压i7貌似就只能神舟了
其他国产牌子用那些广达模具还不如神舟的蓝天模具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低电压不好么,低功耗 更耐用。

很细的参数,不懂的问。

按intel的设计 每一代低电压版处理器你可以看作是牺牲性能换来较低的功耗

网友:
不一定I7吧,I5应该也满足楼主要求,而且选择还多一些,之前看中联想一款小新,楼主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低电压不好么,低功耗 更耐用。

很细的参数,不懂的问。

可以比较主频,明显不一样。cpu还有一个参数也很重要,三级缓存,越大越好,能减少与ddr交互次数。

网友I:
tp的吧,用了几个都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I7 cpu都2k多了    4-6去哪里买?

准备上船,不过笔记本u应该没那么贵。而且我希望去掉独显的价格,6k真不少,可是现在遍地独显

楼主:
引用 网友I:
tp的吧,用了几个都还可以。

是的,正常使用没啥,t960p用的还行,就是散热不行,满负荷会过热保护

网友J:
引用 楼主:
准备上船,不过笔记本u应该没那么贵。而且我希望去掉独显的价格,6k真不少,可是现在遍地独显 ...

现在集显基本和cpu都一体了,intel也快成soc了,南北桥都合并成一个了,i7的u不带集显的话,去哪里找集显

网友:
Xps15 不解释

网友:
戴尔别买,热,时不时会蓝屏,神州没用过,现在用联想

网友:
联想air 怎么样.

网友K:
我也想买个笔记本,能运行咱们电工常用的软件就行,主要就是稳定可靠。价格在三千到五千都可以。请大家给推荐推荐

网友L:
Dell 现在都是高端货了。我在使用xps13 .超窄边框而已。
你这个配置也可以。 你可以关注一下  北美省钱。里面有问题便宜的外国货色。 http://cn.dealmoon.com

网友:
还是神舟,12年买的现在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集显基本和cpu都一体了,intel也快成soc了,南北桥都合并成一个了,i7的u不带集显的话,去哪里找集显 ...

是的啊,i7六代提升最多的就是显卡,为什么笔记本还要配独显,价格高,还发热,我组装的台式机就直接用i5自带集显,至少比品牌的便宜1k。

楼主:
引用 网友L:
Dell 现在都是高端货了。我在使用xps13 .超窄边框而已。
你这个配置也可以。 你可以关注一下  北美省钱。里 ...

3q,打算上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想买个笔记本,能运行咱们电工常用的软件就行,主要就是稳定可靠。价格在三千到五千都可以。请大家给推 ...

神舟k610d

网友:
JD购物车里放的是联想的拯救者 最高配,不知道咋样?有用过的来说说

网友:
神船还活着啊,我的第一台电脑就是神船:)

网友:
若考虑超薄的,建议三星本本还是不错的,5K多6K多都挺不错的!

网友:
LZ,你要是对质量没有要求追求极限性价比就上船,如果希望质量好点就thinkpad;另外,买新不买旧。

网友:
神舟的目前还真没考虑,改天去看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觉得DELL靠谱,质量肯定比性能重要

网友:
dell xps吧,如果价格能接受,现在手上用的就这款,觉得比朋友的苹果好
都这么多电工推荐了,官网直接联系订购可以和业务要几百优惠券的

网友:
现在cpu这么强大了,选择电脑应该不是最主要考虑的了

网友:
论坛邮购部有笔记本,可参考

网友:
手提电脑还是thinkpad好用些

网友:
MIIX4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朝大路货  各种死机  这个一点不假 ,记得  跨海回来的  就算是官翻机也不会那样,你懂的  Hongkong 卖 ...

意思是说在郭内买dell也不可靠?

网友M:
用过dell的latitude,办公妥妥的,好用,新机用了两年,有一次键盘倒进去半杯水,过了半年开不了机,给换了主板,公司给买的好像是四年上门服务的那种。现在公司给了部新的联想T450,用了半年,也感觉挺适合办公用,用起来很舒服。

网友:
我也想请台湾的朋友背台过来。

网友:
强烈建议hp 暗影精灵系列

网友(2016-08-09):
最近买了联想 小新700电竞版,4399,后又加装128G三星850 SSD和金士顿DDR4 2133 8G内存,共花费5000出头,用起来感觉不错!

网友:
看看二手precision 系列的吧

网友:
thinkpad 的 L 系列,我用起来还不错喔。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用过dell的latitude,办公妥妥的,好用,新机用了两年,有一次键盘倒进去半杯水,过了半年开不了机,给换了 ...

不知道是不是LATITUDE的E5X70型号,这个材质怎样,有说类肤材质容易脏,最近准备买,要是刚好型号对应,麻烦回应一下

网友:
或者thinkpad 260哪位大侠用的怎样,谈谈感受呗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不知道是不是LATITUDE的E5X70型号,这个材质怎样,有说类肤材质容易脏,最近准备买,要是刚好型号对应, ...

我之前用的是latitude 3000系列的,具体型号,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之前用的是latitude 3000系列的,具体型号,忘记了

好的,谢谢,今天去看看样机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我选了就从dell里选,几年前因为工作环境经常去强磁场地方,奇怪的是发现只有dell的笔记本在那里不会死 ...

有同感的路过~

网友(2016-09-27):
还加点买个
thinkpad T系列吧,结实稳定散热好

网友:
dell 7470

感觉不错

网友:
我也想到了DELL的XPS

网友(2016-10-28):
ThinkPad S5黑将,可以考虑.

网友:
这个要求可以考虑,四代的标压i7,我记得五代的移动u没有标压版本。
或者是6代的6700HQ级别的。
硬盘必须考虑固态。
公司前段时间刚给弄了一台T440P,CPU 4800mQ,硬盘是原来电脑上的sandisk 512G SSD,内存 4*2 1600.
我也跑quartusii 15.0,感觉速度还可以。

网友(2017-03-28):
I7低电压的和I5标准电压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