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诡异,风扇电机自己消磁了

楼主(2016-05-26):
有台老转页扇,去年11月份收起来的时候还是好的,今晚拿出来不转了。
开始怀疑启动电容坏了,拨了拨扇叶仍然启动不了。
拆开电机,把转子拿出来试了一下,一点磁性都没有了。
风扇就在床底下放着没通电,为什么莫名其妙的消磁了呢?而且跟电机安装在同一位置的用于改变风向的小电机可以正常工作。

-------------------------------------------   贻笑大方的分割线   -------------------------------------------

一般风扇的电机都是鼠笼式的,转子是没磁性的,这是个示意图,小功率的一般都是铝的

定子绕组产生的交变电场在铝条中产生感应电势
根据定子的磁场分布,不同位置的铝条内电势方向不同
由于铝条两端是通过端环焊在一起,形成回路,铝条内就产生了电流
因此转子在安培力的作用下就会旋转

因为是交变电流,所以转子在静止状态时转子受力方向是不断变化的,需要拨一下才能启动
要自启动就要加一组启动绕组,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是错开的,启动绕组上串联一个电容,使两组绕组的电流相位相差90度
这样转子静止时的受力方向就保持一个方向了,就可以自动启动了
改变电容的串入的方式就可以改变启动时的受力方向,也就可以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

网友:
单相异步电机本来就没磁性的

网友:
前些天同事给个5v的风扇修,usB拔电脑取电,在办公室对着人吹感觉还行,有点空气流动。
拆开后也是发现永磁一点磁性也没有。

网友:
量一下绕组是不是断了,再查查开关或者调速那块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天热了,磁性消失了,没救了。

网友:
高级货啊

网友:
转子有磁性第一次听说

网友:
只遇到过自励发电机存在失磁的情况,通常用一节电池给励磁线圈充一下磁就行了。
没文化真可怕

网友:
本来就没有磁性的吧

网友:
靠,这啥情况啊,被外星人玩过了吧

网友:
楼主是学语文的?

网友:
楼主是来搞笑的吧

网友:
楼主的笑话讲得真好!

网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也有自己的知识缺陷,取消别人不足的知识面,不如直接告诉对方知识点

网友:
楼主小马达玩多了。。

网友:
我去你的3000积分怎么混的?异步机有磁体?

网友:
交流电机吧,这个是没有磁性的,里面是一个铝制的笼子

网友:
要是能转动起来,转子就有磁性了,问题是没有磁性的话,转子转不起来。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网友:
有无刷啊,高级的风扇是无刷的,转子带磁的,一般楼主情况是润滑油干了,阻力太大比较常见,清洁,加油就好。但是高级一般有轴承,没有这么容易干的。

网友:
楼主的风扇可能比较高级

网友:
科普帖CCTV10可以做一期节目了

网友:
哥们给风扇轴承加润滑油就好了

网友:
楼主,你是来逗我们的吗,风扇电机本来就没有磁性。

网友:
那个交流电机是没磁性的吧。 靠的是感应电流生磁。

网友:
术业有专攻,楼主不清楚异步电机,你知道就科普人家,这样讥讽,哪一天楼主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来取笑你了。

网友:
楼主被调戏了

网友:
楼主,发电机是有磁,风扇电动机真没有

网友:
楼主一定是个纯软。。。。

网友:
没有永呲的啊

网友:
没文化真可怕

还有更可怕,以为自己有文化

网友:
原来是单相交流异步电机,未点开前我还以为是USB供电的直流小风扇呢。

网友:
按理说,电工朋友应该在小学五年级开始拆电风扇,6年级拆电视,7年级拆摩托车,8年级拆

网友:
我一直没想明白这个鼠笼式异步电机,那个铝条好像直接就是管住在那个铁芯里面,那样不会把感应电流都短路了吗?

我一直没想明白这个鼠笼式异步电机,那个铝条好像直接就是灌注在那个铁芯里面,那样铁芯不会把感应电流都短路了吗?

网友:
你的中学物理是语文老师教的吧,这个本来就是没磁,但是他是螺旋错位的。
小学都拆过了,还是美的的。
上电缝纫机油就好了,电容小 启动不起来而已

网友:
哈哈,,,,,异步电机的转子是靠定子旋转磁场和自身的转速差,切割磁感线,感出电流,产生磁场的。

网友:
交流异步电机整个电机都没有磁铁,同步电机转子才有,同步电机的转子磁铁又分表贴式和内嵌入式两种,又根据Ld和Lq的电感是否相等又分为隐极和凸极同步电机

网友:
Ld,Lq是直轴和交轴电感

网友:
我只是想问问, 楼主现在找到毛病了吗。 修好了没?

网友:
把铝条拆掉,装磁铁上去试试,看能不能转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