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有必要做霍尔故障检测吗

楼主(2016-05-27):
我想做个霍尔异常检测,不知道用什么逻辑判断好一点

楼主:
有人做过吗

网友:
哪里用的

网友:
三霍尔的  全0 或全1  判断是否故障

楼主:
全零全一是故障的一种,我是按照转动顺序做的,发现顺序有跳变就报错

网友:
我手上有个国外的驱动器,霍尔检测是上电初始化让电机缓慢旋转一周,看各个霍尔被触发输出的高低电平及触发次序是否正确,不正确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