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tool,最简单的linux寄存器查看修改工具

楼主(2016-05-27):
通用于一切arm linux 系统 ,dump外设寄存器的
源码
ftp://ftp.koansoftware.com/public/linux/memtool/memtool.c
执行
pi@raspberrypi:~/123 $ sudo ./memtool -32 0x3f204000 008
结果
0x3F204000:  00040003 00000000 00000190 00000000
0x3F204010:  00000001 30201020 7370696D 7370696D

网友:
这个指令还能直接修改寄存器的值,memtool -32 0x3f204000=x,这样就修改了0x3f204000值。

网友A:
不好意思,好像看错了指令。我工作中常用的是busybox   memdev,这个是可以dump,也能直接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好像看错了指令。我工作中常用的是busybox   memdev,这个是可以dump,也能直接修改的。 ...

可以修改的,就是加个=号,

网友:
dexmem就很好用

楼主:
devmem2了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