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SPICE导入示波器CSV文件做为激励源的方法。

楼主(2016-05-27):
求助论坛仿真大神:
示波器的波形可以存为CSV文件。如果能把这个CSV文件直接加在仿真中作为激励源。可以得到更加真实的结果。
但PSPICE的STIMULUS EDITOR似乎不怎么支持这套路。

有办法让ORCAD这样干吗?或者其它哪些仿真软件支持这样干。安捷伦的ADS支持这样搞吗?

谢谢。

网友A:
SPICE/PSPICE  不支持直接CSV, 激励用VPWL  填入PWL文件,将CSV文件转成PWL文件格式,格式是 time  val  lists , 还不懂就在PSPICE中 HELP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CE/PSPICE  不支持直接CSV, 激励用VPWL  填入PWL文件,将CSV文件转成PWL文件格式,格式是 time  val  lis ...

谢谢回复。看来也只有分段线性电源可搞定这个事了。

网友B(2016-12-25):
如果是用PSPICE网单仿真的话,可以把波形存成txt,再网单中调用就行。
如果是capture界面使用,激励库中还有个PWL file原件,就是用来做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PSPICE网单仿真的话,可以把波形存成txt,再网单中调用就行。
如果是capture界面使用,激励库中还 ...

嗯。是的。
但我发现LTSPICE在这方面做得比PSPICE做得更好。有一些验证直接就用LTSPICE干了现在,小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
但我发现LTSPICE在这方面做得比PSPICE做得更好。有一些验证直接就用LTSPICE干了现在,小而美 ...

microsim(pspice)被orcad收购,orcad又被cadence收购,我觉得这两家的重点根本就不在电路仿真上,投入的也非常少。
现在主流的spice仿真器早都已经针对开关电源类的仿真做了优化,可pspice在这方面的反应确很慢。

ltspice确实不错,在spice的内核基础上扩展了不少实用的语法及功能,我印象最深的是ltspice可以把元件名作为参数来做扫描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