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线钳坏了,要买新的。找了一下不知道哪种好,推荐一...

楼主(2016-05-27):
网上查了 有这几种样子的。
我以前是用鸭嘴那样的。用用还可以。不知道大家还有啥好的工具可以推荐。

网友:
第二种用的比较顺手。。。。

网友:
右下角的那个不错   左上角那种简直太差了

网友:
在用右上角最简单的款式,品牌是WLXY。
左上和左下也有用过,发现会把线皮夹伤,左下角的款式发现刀片会歪斜。

网友:
右上角的还可以。

网友:
我们这是右上角那种,用着还可以,而且有些线径不在规格里面的也可以简单的用他

网友:
鸭嘴式,宝技的

网友:
左上角那款唯一好处是剥排线比较方便,就是没买到过好用的

网友:
最简单的那个最好使。右上。专业配柜子的同事也都用这个。大点的电缆有大号的剥皮刀。

网友:
魏德米勒的好,干活儿快,价钱也好,一般用用第二种就行。

网友:
上方两款都有比较好,我有上面两种

网友:
我都有,明显鸭嘴好用,右下角除非你是整天装线的电工,不然不好用的。

网友:
右上角的简单实用

网友:
都是用第二种

网友:
好工具太贵了

网友:
我用右上角那种

网友:
多芯软线左上角,独芯线左上2

网友:
我用的右上角 史丹利的

网友:
右上角简单实用,不过我平常都是用偏口的。

网友A:
右上交的是我目前用过的的最好的,其他的都不适合电子的
要买就买台湾货或日本或 低于50快的就算了 国内防的没刃口

网友:
左上角的一般,不太好用,右上角的一般临时用一下还行,左下角的剥塑铜线(BV线)好用,右下角的剥软线好用

网友:
要是经常剥软线的话建议买右下角的那款

网友:
买世达工具吧

网友:
右上角的,我有卖,台湾奇特品牌,可以进货价给你试试。

网友:
我目前用的是左下角的,买了2把,一把国产一把日本的。TNND,日本的死活不好用,每次都是线还没退出去剥线的那一边就弹回来了,直接把剥好的线撞散了,快郁闷死了。PS 确定不是山上来的。

网友:
右上角的便宜,好用

网友:
右上角的。

网友:
公司电工,一直在用右下角的。宝工的,100元左右,还凑合吧,就是用一段时间后,弹簧容易断。用久了,会有点不复位的故障。
右上角的一直想用,看参数,好像不能剥6平方毫米的导线,所以一直没用。(我司6平方的线很多)
不差钱可以考虑魏德米勒的鸭嘴式剥线钳,大概400元。

后来给电工做了线束图纸后,再买了台电脑剥线机后,效果杠杠的,剥线钳也基本不用了。。。。

网友:
右下最好

网友B:
我用这种,把握好力度则大小线径皆宜。我这把已经用了十年了

网友:
左上一个国产的垃圾货已经用了快10年了,效果不错,出力巨伟,右下新进新丁,用习惯了基本左上的不用了,这种钳子重正适合我用,感觉手上有东西,本人喜欢用沉甸甸的工具

网友:
剥线钳种类特别多,楼主用的哪种? 左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这种,把握好力度则大小线径皆宜。我这把已经用了十年了

这个可以剥网线么

网友:
我用左上角的,剥排线方便。剥一般的线也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这种,把握好力度则大小线径皆宜。我这把已经用了十年了

我跟你的几乎一模一样

网友:
左上角的要买100元左右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剥网线么

剥网线(内线)就用剪刀。其他剥线钳几乎没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剥网线么

可以的。不仅可以剪断所有可以放进去的铜电缆,而且网线的护套和里面每根线的皮都可以剥。只是要把握好力度和技巧,不然一不小心就把线剪断了。

网友:
右上的。孔径有好几种规格的,找把适合自己的就行了。

网友:
简单好用,第二种…………

网友:
右上角的一直在用!

网友:
几种我居然全有,习惯鸭嘴,右下的偶尔剥下需要中间剥皮的

网友:
我一般是用左上的,很好用啊,但是不要买太便宜的那种啊,我的好像是宝工吧。用的还可以。
主要是剥比较细的线好用,就是一般的电子产品搭线之类的好用,但是不能剥太细的那种,比如网线电话线之类的,
这种太细的有时候会把铜丝也剥掉一点,右上的我一般是用来搞电工用的,比如一般家里的电线剥皮,控制箱之类的
这种线一般比较粗,用这个钳子好用,下面的两款我都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上交的是我目前用过的的最好的,其他的都不适合电子的
要买就买台湾货或日本或 低于50快的就算了 国内防 ...

.......这个你没必要黑国内吧,我用了这么多年都是国产的。。30多 40多的都能用2年多,一般都是搞丢了

网友:
左下脚的用了好多年。

网友:
好的“鸭嘴剥线钳”很好用的,从细的到粗的线不用去对哪个孔位,咔嚓一下就好了,
特别是排线,比如杜邦线(类似40pin IDE硬盘的那种排线),也是咔嚓一下,整排整整齐齐下来,
其它的钳子根本不行,要不就是用起来太麻烦。

关键是现在卖的“鸭嘴剥线钳”做工太粗糙,浪费了原始优良的设计,买回来要再加工一下:
1. 将鹰嘴里压线的金属片锉平一点,能压住线就行,不要让线有很深的压痕
2. 刀口有时也要锉一下,不一定要很锋利(细线容易断)
3. 刀口压力要调节适度(后边有个螺钉可以调节)

网友:
右上角,简单易用

网友:
一样买一把, 想用啥,用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这种,把握好力度则大小线径皆宜。我这把已经用了十年了

重剑无锋,大巧不工

网友:
我用的是第二种

网友:
用过前3个,第1个好用,第二个适合硬线,第3个不好用。看起来第4个原理和第1个差不多,应该也好用。

网友:
第一个基本没法用。。。我手里的

网友:
第二种用的习惯啊

网友:
各有优点。。。

网友(2019-08-14):
挖的够深!!!!

网友:
除右下角没用过外其余3种都买过,还是觉得第1个最好用,如果你觉得不好,那是买的质量不行

网友:
一把剪钳走天下

网友:
常用第二种

网友:
四种都用过。用坏很多把。右下角那种最好用。世达的。适用各种软硬粗细线。左边有旋钮可以调力度。 和另外三种比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东西。有了右下。其他的可以全扔。用熟练了剥任何线一点都不伤线。并且非常省力

网友:
个人绝对第二种

网友:
当然最粗不能超过8mm。再粗也能用,但是不好用。

网友:
剥线100根  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手痛啊。  数量不多  估计外面线材厂也不接
有便宜电动的吗

网友D:
除了右下的没用过,其它都用过,个人用得比较多的是右上的那种,用起来还行,就是那个弹簧时不时会掉出来比较烦人,可能用好点的牌子估计会好一些,供参考。

网友:
在用右上, 便宜简单耐用,准备入手左上的, 剥细线或者排线方便

网友:
老A就很好啊

网友:
用过2,3还好

网友:
右下角的,谁用谁知道有多好用。

网友:
四个都用过,就是右上角的一直用不好,现在左上角的用的多。

网友:
基本上是右下,但是特殊情况还得右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右下的没用过,其它都用过,个人用得比较多的是右上的那种,用起来还行,就是那个弹簧时不时会掉出来比 ...

用完右下,其它你基本不会再想用了

网友:
一直用左上,剥灰排线都不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