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PB3】设置stm32 PB3 端口作为输入方法

楼主(2016-05-27):
使用芯片:STM32F103RCT
开发环境:MDK5.1.2
调试方法:JTAG+SWD
遇到问题:PB3端口作为输入,一直读取到的是低电平,不管外部输入是不是高电平,都一直读取到的是低电平。
问题原因:
因为在使用SWD调试的时候要取消trace跟踪调试,Pb3端口还是没法正常读取到数据。
查找资料发现,别人发贴说是以为默认使用的JTAG调试方式或者是SWD方式占用了PB3端口,所以
没办法使用。类似的问题在其他论坛出现过:http://bbs.21ic.com/icview-262751-1-1.html
最后发现解决办法就是:
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要加上这两句话来让PB3 PA15 PB3 能正常使用。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DBGMCU->CR  &= ~((uint32_t)1<<5);
AFIO->MAPR = (AFIO->MAPR & ~((uint32_t)0x7 << 24)) | (2 << 24);     /*  PA15 PB3 PB4 */

加上这两句话之后,PB3作为IO口输入数据就正常。

网友:
F103不知道,F4的话有GPIO_PinAFConfig函数
                   HAL库的话直接在写.Alternate = GPIO_AFXXXX

网友A:
PB3上电默认是JTDO功能,要当普通IO,必须要先把这功能禁用才行

网友B:
又学到一个方法,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B3上电默认是JTDO功能,要当普通IO,必须要先把这功能禁用才行

你说对了一半
PB3作为JDO,被JTAG占用。  一般都只禁用JTAG了
但是
在 TRACE Asynchronous mode,PB3还是TRACESWO。

TRACESWO if async trace  is enabled      PB3

所以,作为输入还需要禁用async trace,寄存器版的那两句话就是禁用async trace的
之后,按键输入检测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学到一个方法,非常感谢!

这个问题断续困扰我一个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对了一半
PB3作为JDO,被JTAG占用。  一般都只禁用JTAG了
但是

感谢指正!

我一般使用的时候,这个引脚用作SWO了,调试的时候可以打印一些信息,非常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谢指正!

我一般使用的时候,这个引脚用作SWO了,调试的时候可以打印一些信息,非常好用 ...

是怎么用SWO输出信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怎么用SWO输出信息的?

就是把printf重定向

以MDK-ARM + JLINK为例

在.c里写一下代码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PUTCHAR_PROTOTYPE
{
    ITM_SendChar(ch);
    return ch;
}

在Options里Target页勾选 Use MicroLIB选项

在Debug页的Settings中的Trace页,勾选Enable,Core设成72MHz(STM32F103), Trace Cache 32M

下面ITM Stimulus Ports中,两个都设置为0x00000001

在DEBUG的时候打开Debug (printf) Viewer,就能看到在代码中用printf输出的信息了

这是挺老的一种方法了,现在有新功能

参考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2&highlight=swo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0&highlight=SWO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6&highlight=SW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printf重定向

以MDK-ARM + JLINK为例

谢谢,我手上只有stlin看来是没法用啦。(只有3条线的那种)

楼主(2019-03-25):
更正一下: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要加上这两句话来让PB3 PA15 PB4 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