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按键模块和教程文档

楼主(2016-05-28):
这个按键模块有长按短按,移植方便等等的特点,是我一直在用的,除了做一些低功耗应用(这种定时扫描不省电)我不用之外,其他一把都用这种。
本按键驱动程序具有以下一个特点。
(1)实现按键的按下、抬起、长按、双击等功能,并且后两者的功能是可裁剪的,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进行添加或者删除。
(2)可选择是在按下的时候还是在弹起的时候响应按键时间。
(3)高度可移植性,可以不用修改驱动文件直接移植到不同的CPU,STM32和51单片机已经测试过,已经提供必要的接口获取按键的信息。
(4)用户需要设置一个小于按键抖动时间的间隔(一般是10ms~20ms,具体可以通示波器来进行测试)进行调用按键刷新函数,比如如果按键抖动时间是20ms、那么你可以用任意一个大于50Hz的频率调用按键函数,这对一般的单片机来说不是难事,可以是定时器中断,也可以是定时器分频来的软定时器。
(5)CPU占用率极小。
(6)可以随意创建任意多个按键。
按键程序分为3个文件,key.c、key.h、mykey.c、mykey.h这三个文件,用户需要编写mykey.c和mykey.h这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的编写也十分简单,主要是按键底层IO口的配置,提供一个接口给驱动文件。key.c、key.h已经被我设置为只读属性,不需要随便修改它,这也是表明一个决心,既然是模块化的,那就要做到不用修改它,直接拿来用。

下面的楼层可以下载,我就把原来的程序删除掉了,大家请到下面的楼层下载。

使用后有什么感受也可以说说(ni men kuai kua wo a !)。

网友:
帮忙上传了,研究下。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mark一下,好用的按键模块

网友A:
不是很大,为啥不直接上传上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大,为啥不直接上传上来呢

上传老是出现错误,你帮个忙呗。

网友B:
又是兄弟你给大伙发福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兄弟你给大伙发福利

交流学习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把按键写成一个模块,移植起来确实十分方便

网友C:
能不能用到arduino上面呀

网友:
感谢分享,试用下

网友:
謝謝分享,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用到arduino上面呀

只要是C语言可以用的就可以。

网友:
mark有时间过来研究一下

网友:
看一下跟那个只有3行的按键采集有啥区别

网友:
好东西,谢谢分享。有空实验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收了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的连接打不开啊,

网友D:
还行吧~简单的状态机+函数回调机制
如果在struct KEY_Type结构体中增加一个指向用户级的回调函数就会更好,
在CreateKey函数创建的时候多加一个指向用户级的回调函数入口UserClb,然后在每个KEY状态都会向当前用户期望的回调函数中发送KEY消息,然后用户在在其回调函数中处理想要的东西~这样做是为了让用户级功能函数与KEY模块直接分离开~类似如下:
CreateKey(&Key1,cbOfKey1, UserClb);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用到arduino上面呀

如果能明白其中的原理,其他的语言也是可以的,我就用这里面的思想做的FPGA按键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行吧~简单的状态机+函数回调机制
如果在struct KEY_Type结构体中增加一个指向用户级的回调函数就会更好, ...

对于我个人,这个模块是我开始模块化的象征性里程,再回首其意义比较重要。

网友:
楼主好厉害  我是来夸你的

网友:
手机标记,谢谢分享

网友:
按键模块程序马克,谢谢楼主

网友:
有没有回调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是C语言可以用的就可以。

c++呢,要是封装成类就好了

网友:
挺好用的,学习了

网友:
不错  刚刚实测了一下   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
代码写得很规范,赞一个。

网友:
mark,赞1L,2L

网友:
按键模块程序,谢谢楼主

网友:
模块化的思想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威武!我爱楼主!是楼主自己写的吗?楼主有女朋友了吗?不如我们。。。。嘿嘿。

网友:
楼主,你这么好,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报答你了,请受小弟一拜

网友:
研究下,适合大容量都 MCU编程

网友:
有空研究研究

网友:
KEY1_0:按下
KEY1_1:短按一下
KEY1_2:双击
KEY1_3:长按
KEY1_4:长按释放
.......KEY2......KEY3这样做一个枚举来用也很方便。

网友:
下载下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是定时器中断里扫描按键的方法吗?

网友:
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下,我一直用 傻孩子专栏里的键盘模块,很好用。

网友:
如果长按住不放
长按时间到了也不会触发长按状态把,需要按键抬起才能有判断长按?

网友:
非常好 很是感谢

网友:
赞一个,明天下载研究,正好需要按键扫描程序,谢谢楼主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收下

网友:
不管怎么样必须看看,为分享点赞!

网友:
按键按下与松开应该用PRESSED和RELESED
而不应该用UP/DOWN,因为这是表示上、下呀

网友(2016-08-10):
感谢分享。好好研究一下。mark、、、

网友:
谢谢楼主,我拿下试验一下

网友:
代码写得很规范

网友:
按键模块化编程   mark

网友:
不错,正好用来学习

网友(2016-09-21):
谢谢分享~~~最近想改变下按键处理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 必须要看看

网友:
看了,写的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