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接电视,电视断电会不会损伤硬盘?

楼主(2016-05-28):
新买了个东芝机械移动硬盘,插在电视USB口上看电影。看完后找不到在哪里移除移动硬盘。只好关电视再拔出。不知道这种操作会不会损伤移动硬盘。用遥控器关电视后,移动硬盘上的灯是过1秒后才灭的,指示灯灭的时候能听到移动硬盘发出了“咔”的一声。

网友:
只要不是在读取状态没有多大影响的吧

网友:
还不如直接拔USB口呢

网友:
除非每次电视断电前,电视固件都先给硬盘发下电命令,否则硬盘就属于非正常关闭状态,这个可以在硬盘的SMART信息中查询到,经常非正常关闭的话,硬盘很快玩完的。

网友:
看电影还是买个U盘吧.  机械硬盘经常这样很容易死.

楼主:
刚刚用HD tune扫了一下,好像没发现问题。看到别人说机械硬盘有掉电保护:断电时磁头会自动缩回。不过好像不靠谱。以后还是用U盘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灭的时候能听到移动硬盘发出了“咔”的一声?

我的移动硬盘正常拔出时老是会听见移动硬盘发出了“咔”的一声
估计快玩完了

网友:
不在读取时候断电,应该问题不大,俺的移动硬盘用了十年了80g的,现在都正常。

网友:
现在硬盘多便宜,里面只装片儿,坏了买新的呗,生活何必这么累!

网友:
看电影还是自个弄个nas吧,现在两盘位的带上1T硬盘也就一两千,数据有保障,省心,少吃两顿好的就够了~

网友:
插电视还是用u盘好

网友:
还是用U盘好,现在U盘容量也可以很大了。如果换成固态硬盘,会怎么样?不拔硬盘,直接关机,这样对固态硬盘影响大吗?

网友:
应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