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IC16F系列单片机ADC典型应用电路

楼主(2016-05-28):
第一次用PIC单片机的ADC功能,求哪位好心人能分享下单片机自带的ADC输入功能的典型应用电路,是信号直接接PIN脚,还是需要加其他外部电路。

网友:
要求不高的,直接电阻分压高可以!

网友:
看输入信号是啥

楼主:
0-5V的电压信号,与MCU的VDD和VSS对应,这个应该不用分压电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0-5V的电压信号,与MCU的VDD和VSS对应,这个应该不用分压电阻吧

那就串100欧左右的电阻,再104电容滤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0-5V的电压信号,与MCU的VDD和VSS对应,这个应该不用分压电阻吧

直接输入即可,前提是在VREF范围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串100欧左右的电阻,再104电容滤波一下!

100欧姆小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