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用Protel99完美解决方法

楼主(2016-05-28):
PCB设计应用教材得知还有46%用Protel画图做板,
所以再次发上来最近验证好用的WIN7用Protel99完美解决方法,
编辑了“Client99SE.exe”文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资料收集于网络,感谢研究出这个方法的高人,

网友A:
是解决了不能加库的问题吗?

网友:
哈哈,这么牛,中国的protel真是用到极点了,哈哈。

网友B:
你就会花这个时间去折腾,怎么不花点时间用在折腾怎么使用新版本的protel么,现在都出AD2016了

网友C:
在我圈子里十年前用99SE的,现在还在用。楼主我顶你转,这软件还有个问题没有解决你们试试。PCB字符批量编辑功能不行,(PCB字符批量对齐功能,居中/上/下/左右)

编辑原因,描述修正

网友D:
我必须再次回应一下,我测试了一下,真好用,再配上那个鼠标插件,真的完美。这里把鼠标插件上传。

网友:
就是这个问题,使我没办法在WIN7平台上用99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我圈子里十年前用99SE的,现在还在用。楼主我顶你转,这软件还有个问题没有解决你们试试。全局编辑功能不 ...

奇怪了,我没发现过元件的全局编辑功能有问题;
倒发现了物料报表有问题

网友:
原来有人发过,是不是win10,又有新的了?mark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奇怪了,我没发现过元件的全局编辑功能有问题;
倒发现了物料报表不行 ...

少了选项。搞了很久没办法

网友:
我的天呀,,,,都2016年了,,都还有人在用这个???

网友F:
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多人 钟情于 99se    我觉得 99 有很多功能不完善  现在的新版本好很多

楼主:
嘉立创发布的:PCB设计应用教材,得知还有46%用Protel画图做板,
所以才重新发上来,或许当中还有Protel99以前的更老版本,
够用就好,不要纠结用新旧版软件,46%的用户用Protel开发画图做板做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解决了不能加库的问题吗?

正是,

网友:
还是99的好用,越出越大,不见有什么好处

网友:
还在用99se   感觉小,重装快。   AD启动时间太长了,而且容易招惹上麻烦。
双面板用用足够了。要走等长线啥的就不用99se了。学了一段时间cadence,头有点大。

网友:
我也一直在用

老国企操作系统还停留在XP,只有99不卡顿

网友G:
AD貌似会连网,能解决吗?

网友:
还在用99SE,够用了

网友:
99se的生命力真顽强。

网友H:
今天换了SSD安装了WIN7系统,用的是阿莫推荐的WIN7 纯净版ISO (32位系统),但是Protel 安装好后无法用楼主位的软件进行新增库的动作,有谁知道是咋回事么?

第一幅图是用楼主的Client99SE.exe 打开后显示的出错框。
第二三幅图是忽略错误打开软件后 能增加库但所有的库里面都是空的。

网友I:
win7 64bit  还是不能用,困扰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win7 64bit  还是不能用,困扰多年了

64位下库已经解决了啊。

网友I:
谢谢,我再重新删除安装试试,解压后的文件是不是需拷贝到安装的目录下,先打开“新建文本文档”文件,再运行client99se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换了SSD安装了WIN7系统,用的是阿莫推荐的WIN7 纯净版ISO (32位系统),但是Protel 安装好后无法用楼 ...

Client99SE.exe替换您电脑里面的同文件,可以把您电脑里面的原文件改名,
那个注册表文件双击打开就会自动添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我再重新删除安装试试,解压后的文件是不是需拷贝到安装的目录下,先打开“新建文本文档”文件,再运 ...

解压后的文件是不是需拷贝到安装的目录下,
Client99SE.exe替换您电脑里面的同文件,可以把您电脑里面的原文件改名,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貌似会连网,能解决吗?

Protel99不会联网,

网友H:
果然,需要把那个Client99SE.exe 覆盖掉原始exe 文件就行了。
谢谢楼上的同学。

用这个方法的可以后面装protel中文补丁么?是否有冲突?

网友:
收藏了,一直用这个

网友:
亲测可用,谢谢分享。

网友J:
WIN7 64位啊,PROTEL99SE中文版,一切正常
没有使用管理员权限
那个任意黏贴LOGO的插件,原来只能在管理员下使用,现在不知道怎么了,也能在新建的管理员用户中使用了。

网友:
99se已经不查了吗?

网友:
看样子,你是吃定protel99了

网友:
一直用99SE,够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果然,需要把那个Client99SE.exe 覆盖掉原始exe 文件就行了。
谢谢楼上的同学。

将client99se.rcs复制到windows根目录中。
说明:在复制中文菜单前,先启动一次Protel99se,关闭后将windows根目录中的client99se.rcs英文菜单保存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WIN7 64位啊,PROTEL99SE中文版,一切正常
没有使用管理员权限
那个任意黏贴LOGO的插件,原来只能在管理员 ...

住意黏贴LOGO的插件发来共享给论坛网友,谢谢!

网友:
绝对经典的99,一直在用着

网友:
先标记下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住意黏贴LOGO的插件发来共享给论坛网友,谢谢!

这个就是在这里下载的啊

网友J:
我再上传一次

直接插入图片的插件,里面有一些各种认证标识的图片

插入汉子,可以直接在WORD里面打个字,黑色,然后用QQ的抓屏,然后再用插件提供的粘贴,直接就进去了,很好用,很方便

网友:
顶顶顶,大大的贡献贴。

网友:
支持一下。老产品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再上传一次

直接插入图片的插件,里面有一些各种认证标识的图片

感谢,
完美绝配的插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完美绝配的插件,

是,非常好用的插件
很方便的
感谢当初上传那个朋友

网友K:
32位win7不行,提示:“无法启动此程序,因为计算机中丢失Vcl50.bpl.”

可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再上传一次

直接插入图片的插件,里面有一些各种认证标识的图片

请问下插件怎么运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K:
32位win7不行,提示:“无法启动此程序,因为计算机中丢失Vcl50.bpl.”

可有解决方法吗? ...

缺少来装上,我找了蛮久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请问下插件怎么运行的?

安装啊,之后会在99里面有个工具栏,点击相应的按钮就行了

网友:
为啥不用高版本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安装啊,之后会在99里面有个工具栏,点击相应的按钮就行了

XP系统打开protel99 就有了。
win7 64的打开protel99 没有出现工具栏。
谢谢了,回去用管理员权限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AD貌似会连网,能解决吗?

用防火墙或者杀毒软件禁止它联网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XP系统打开protel99 就有了。
win7 64的打开protel99 没有出现工具栏。
谢谢了,回去用管理员权限再试试 ...

一定要管理员的,否则就是出现了工具栏,也不好使
可是我的开始是这样的,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可以了,不用管理员也好使了
但是那个PDF打印机就不行,必须在管理员下才能产生文件,很奇怪

网友:
WIN7用Protel99完美解决方法 ,备记一下。

网友:
多谢分享,不过早就不用99了

网友M:
还有这么多人用protel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有这么多人用protel

经典就是经典,

网友:
不错,99se用了近16年了

网友:
还在用着XP,带着protel99.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时候也换个win7试试,偶尔用用AD09,不过AD确实有些方面会方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少来装上,我找了蛮久

非常感谢!

替换掉.exe文件后运行注册文件,然后就出现那个提示,
删掉99se,然后重装,接着再替换.exe,竟然就可以用了,正常加载库!

网友:
非常感谢,WIN7 64BIT 完美解决。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我再上传一次

直接插入图片的插件,里面有一些各种认证标识的图片

这个插件怎么用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N:
这个插件怎么用啊?

安装啊,然后在99SE里面就有工具栏了,没有的话,自己添加一下
要在管理员登陆下使用
可以直接打开图片,当然是黑白的
也可以抓屏,再黏贴,当然也是黑白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安装啊,然后在99SE里面就有工具栏了,没有的话,自己添加一下
要在管理员登陆下使用
可以直接打开图片, ...

我安装了,木有看到工具栏出现啊,难道是没有管理员运行么?如果要添加的话怎么弄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N:
我安装了,木有看到工具栏出现啊,难道是没有管理员运行么?如果要添加的话怎么弄呢? ...

使用管理员登陆系统,然后没有的话,就找菜单自己添加一下试试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N:
我安装了,木有看到工具栏出现啊,难道是没有管理员运行么?如果要添加的话怎么弄呢? ...

安装包要设置为管理员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使用管理员登陆系统,然后没有的话,就找菜单自己添加一下试试吧

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安装包要设置为管理员运行

恩~~~~

网友:
看来这个版本深得人心吖

网友O: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多人 钟情于 99se    我觉得 99 有很多功能不完善  现在的新版本好很多 ...

一些“不思近取”的人用那个啊,学会什么就用什么,毕业后就只会用那个,自学能力不足,对新东西接受能力不足,autocad2004,photoshop7.0啊,还有好多人在好多行业使用的,一方面学要花功夫,另外他们感觉会那些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少来装上,我找了蛮久

谢谢!解决了代替Client99SE后库缺少的问题。

网友:
主要解决哪些问题?仅仅是库问题话有加库软件呀。

网友P:
那个注册表文件是干嘛用的?

与汉化有关吗?

不希望汉化......

网友:
对99这么执着也是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那个注册表文件是干嘛用的?

与汉化有关吗?

注册表文件与汉化无关,可以用记事本打开查看,
汉化就是那个汉化文件,CLIENT99SE.rcs,完美汉化,

网友:
我必须要赞美你~~~~~~~~

网友:
终于!终于!终于又能在WIN7下跑99SE了,之前试过多种方法都没能解决。感谢楼主!万分感谢!

网友(2016-07-06):
引用 网友O:
一些“不思近取”的人用那个啊,学会什么就用什么,毕业后就只会用那个,自学能力不足,对新东西接受能力 ...

99你真的用好了?
用一个软件用精,远比什么都会一点好的多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使用protel时出现scanning design documents ,一直无法响应”,求解决办法

网友(2016-08-17):
总算解决不能加库的问题了!我找了N多方法,sch的库加了,pcb的完全不能解决。上了这个补丁了完全都解决了!还不用外部工具。win7 64bit下完美了

网友:
谢谢楼主,我一直在用WIN7+PROTEL99SE,总感觉卡卡的~而且不怎么问题~我先下载试试看~

网友:
protel99se经典中的经典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先收藏,下班回家研究。

网友:
protel真是用到极点了

网友(2016-09-29):
  很实用   赞

补充:查出有木马

网友:
非常佩服作者。
还有那个添加图片的插件也是神了。

网友:
用了下,确实很完美。

网友:
收下。

先谢了,以前都是搜修改文件的方法,换个系统或者电脑就很麻烦。
99SE普通用用足够了,习惯还是难改。

网友(2017-01-02):
我只能说,楼主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必须再次回应一下,我测试了一下,真好用,再配上那个鼠标插件,真的完美。这里把鼠标插件上传。 ...

谢谢你的工具, 好用!

网友:
nubility  重编译p99的exe了

网友:
很好很实用的软件

网友:
win7装个虚拟机xp能运行protel99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必须再次回应一下,我测试了一下,真好用,再配上那个鼠标插件,真的完美。这里把鼠标插件上传。 ...

已经有4.0版本了.

网友:
谢谢分享,支持一个,正愁找不到呢

网友:
谢谢分享,昨天想用99se,怎么也弄不好了。赶紧下来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刚测试过了,确实好用,谢谢

网友(2017-08-09):
用99画双面板还是可以

网友Q:
谢谢分享。本人也在用protel99,用了这么久,发现一个现象,它有时会随机载屏。。然后不知干了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Q:
谢谢分享。本人也在用protel99,用了这么久,发现一个现象,它有时会随机载屏。。然后不知干了什么事。{:lo ...

是说这个补钉会截屏还是您以前的软件会截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这个补钉会截屏还是您以前的软件会截屏?

原版软件。。不是说这个补丁。
就是有时会整个屏幕卡顿几下。像是截图那种感觉。什么都没有操作的情况会发生。

网友(2018-04-23):
WIN7用Protel99完美解决方法!
AD9在一次电脑的非正常断电之后就一直在加载库时闪退了, 于是重返Protel99怀抱

网友:
win10  64 可以用么

网友(2018-08-24):
解决加库问题,但还是会不定时卡死未响应

网友:
还在用99的不应该都是不干活的年纪了么??

网友(2018-12-03):
可以添加库,但元件浏览窗口不能用↑ ↓ 键了。

感觉还是这个《[极力推荐]Win7_Win8_Protel99_库添加助手》好用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3d878881

网友(2019-01-16):
windows 10  ltsc下测试了,很好很强大。

网友:
PROTEL99记号!说实话,简单板子99SE够用了

网友(2019-10-15):
win7 64系统安装了几个版本,99足够用了,快捷简单。

网友(2020-04-28):
引用 网友C:
少了选项。搞了很久没办法

应该是你装的99的版本不是SP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会花这个时间去折腾,怎么不花点时间用在折腾怎么使用新版本的protel么,现在都出AD2016了 ...

2016可以免于骚扰吗?

网友:
WIN10加XP虚拟机装99SE不香吗?

网友:
win10 可以用吗

网友(2020-06-16):
我也用WIN7+99se 十多年了,关键用习惯了,库文件都是自已一个个作出来的。

网友(2020-08-18):
我用Protel 99 SE十几年,一直在用,谢谢分享,我试试。

网友:
不错,解决了我的加载封装库问题,感谢!

网友:
WIN10一样可以用,只是加库麻烦一点。
没一点问题。一直在使用中。

网友:
问下protel99都这么多年了,应该不会再某法务部门骚扰了吧?

网友:
还在用99的人不少啊

网友(2021-04-17):
能不能解决WIN10用Protel99的使用方法,在WIN10里打开只能看,不能画板,一点工具就程序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