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_hex批量生成小工具

楼主(2016-05-28):
软件是自己写的,学习过程中,难免有bug,欢迎跟帖回复。

图片

Hex文件地址批量修改生成小工具

基于WPF-MVVM-多线程

功能:软件根据提供的地址,根据设置,批量生成对应地址的hex文件,加载hex文件后,手动输入起始地址-停止地址,点击生成。
原理:用文本方式打开hex文件,查找给出的地址字符串,用对应的地址的字符串,替换到给出的字符串,在软件目录生成文件夹保存hex
使用:
  点击输入文件,打开指定的hex
  注意:地址数据在hex中必须在同一行!
  如:    #define DEVICE_NAME    "MMM-000001"
  在hex中::090130004D2D303030303031002B
  地址:000001  对应hex为:303030303031
  将303030303031,填入地址部分,输入开始地址,结束地址,点击批量生成。
运行环境:net4.0

最新版本 v1.3

更新:

*.界面小调整
*.添加地址检查
*.添加空文件错误
*.其他小调整

软件
测试keil工程:
源码:

下次更新预告:
    1、要更漂亮的界面
    2、现在的binding方式,运行结果输出的时候,上千的生成会卡顿

个人小站同步更新,刚建成,blog

小站要是打不开,就是没钱续费了,还是论坛保险
------修改,更多说明

楼主:
有人表示看不懂。让我开始怀疑我的表达能力,还是画图吧

网友:
不太懂,不过还是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刚想做一个类似的功能,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想做一个类似的功能,谢谢楼主

能有人用上就体现分享的目的了,

网友:
额 没看太懂

楼主:
2楼更新图片说明,简单,直观

网友B:
引用 楼主:
2楼更新图片说明,简单,直观

不是  我是没看明白一个文件生成十个文件原因 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  我是没看明白一个文件生成十个文件原因 用途

不知道是不是IAP程序合成用的

网友C:
用在什么场合呢?

网友:
在裁剪UBOOT和内核时可以用,但是一千行以前代码不好用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在什么场合呢?

用途:我现在就是用在地址修改上,客户要求每一个设备一个地址,要固定不能用软件现修改,我考虑一个一个的生成非常的麻烦,就搞了这个小软件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  我是没看明白一个文件生成十个文件原因 用途

用途:我现在就是用在地址修改上,客户要求每一个设备一个地址,要固定不能用软件现修改,我考虑一个一个的生成非常的麻烦,就搞了这个小软件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途:我现在就是用在地址修改上,客户要求每一个设备一个地址,要固定不能用软件现修改,我考虑一个一个 ...

额就是bin里面网卡地址或者无线地址之类不同对吧  烧写器都提供这个功能吧 指定地址计数累加 或者根据算法生成

网友: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合并吗?

合并的话 JFlash就可以。

网友:
我有个疑问:

如果是一个50、60kb的程序,怎么能确定 “地址是否在hex的同一行” ???

还有这个软件貌似有个bug,就是ID是改了,但是校验和没改,导致烧录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