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9250,加速度计数据正常,陀螺仪数据全0,这算什么问题...?

楼主(2016-05-28):
MPU9250自己焊的,往寄存器写数据,再读出来后是一样的,表明焊接没问题,任意配置量程后加速度计数据也是对的,但陀螺仪三个轴居然都没数据,请问下这是什么问题?
会不会是焊的时候,把那部分电路烫坏了?这也行?

楼主:
加速度计陀螺仪是使能了的

网友A:
把初始化寄存器序列贴一下,通常是少了某些关键步骤。
例如没有起 PLL 之类的。
你也可以参考网上可以用的初始化序列。如果硬件没有
问题一定是序列或者时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初始化寄存器序列贴一下,通常是少了某些关键步骤。
例如没有起 PLL 之类的。
你也可以参考网上可以用的 ...

你好,我参考的就是论友的代码,
我在淘宝上买过一个mpu9250模块,程序在这个模块上面也是先调试通过了的,
所以才自己画板焊接,就出现了我所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初始化寄存器序列贴一下,通常是少了某些关键步骤。
例如没有起 PLL 之类的。
你也可以参考网上可以用的 ...

        这是初始化:
        u8 MPU9250_InitData[10][2] =
        {
                        {MPU9250_PWR_MGMT_1,0x80},     // Reset Device
                        {MPU9250_PWR_MGMT_1,0x01},     // Clock Source
                        {MPU9250_USER_CTRL,0x30},         // Set I2C_MST_EN
                        {MPU9250_PWR_MGMT_2,0x00},     //使能 Acc & Gyro
                        {MPU9250_CONFIG,0x03},               // DLPF_CFG[2:0] = 011;(Bandwitch=41hz)(Gyr->Fs=1khz)      DLPF_CFG,总滤波器配置
                        {MPU9250_GYRO_CONFIG,0x10},     // +-1000dps ,DLPF_CFG,陀螺仪滤波配置,配合上一行的寄存器,使得(Bandwitch=41hz)(Gyr->Fs=1khz)
                        {MPU9250_ACCEL_CONFIG,0x08},    // +-4G
                        {MPU9250_ACCEL_CONFIG_2,0x03}, // Set Acc Data Rates,DLPF_CFG,加速度计滤波配置(Bandwitch=41hz)(Acc->Fs=1khz)
                        {MPU9250_INT_PIN_CFG,0x10},       // Set INT_ANYRD_2CLEAR
                        //{MPU9250_INT_ENABLE,0x10},     // Enable interrupt for fifo overflow to propagate to interrupt pin.
                        {MPU9250_I2C_MST_CTRL,0x4d},    // I2C Speed 400 kHz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初始化:
        u8 MPU9250_InitData[10][2] =
        {

没有看出什么大问题。
你的 RESET 后面有等待吗?RESET bit 清零表示 reset 完成。

如果没有等 RESET 完成的话那个 clock select 很可能没有配上。
你也可以读回那个 clock source 对不对。

GYRO 依赖一些外部电路例如一些电容来做 charge pump。
你如果外部电路有问题也有可能导致 GYRO 没法启动。

楼主:
终极办法,换芯片,解决.
这样的问题实在无解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极办法,换芯片,解决.
这样的问题实在无解阿

解决了就好,反正我比对过看不出初始化有什么错误。

网友:
我用的是6515 开启运动中断 陀螺仪就没有数据,加速度数据正常

网友:
比较奇怪的问题,好好看看数据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