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人用过Ti-RTOS吗?

楼主(2016-05-29):
最近接手一个新的项目,涉及文件系统,数据转发(3g,DTU),数据报警,日志等,太阳能供电,要求在没有其他供电的情况下,可以待机15天以上,这个实现,需要用TI-RTOS进行电源和文件的管理吗?

网友:
多任务为何不用ucos呢? stm32不是更好。低功耗的。
15天算小的,一般都能撑下去。

若是任务简单,Ti的系统还是别用了。自己写个轮训操作系统没不费事。

文件系统带日志的FATFS有----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

网友(2016-08-10):
有选择的话,TI操作系统还是别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