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典的恒流源电路,求老司机分析

楼主(2016-05-29):
这个电路是怎么实现恒流的呢?这里的运放怎么选择呢

网友:
老司机正在开车呢

网友A:
上面是跟随器,下面是差分放大.运放要能输出你要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跟随器,下面是差分放大.运放要能输出你要的电流

单元组成我能看懂了,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能恒流,还有恒流计算公式怎么算,比如我恒流10ma,怎么算

网友B:
电流等于 输入电压/R28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等于 输入电压/R28的阻值

我听别人说也是呢 ,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听别人说也是呢 ,为什么呢

放大状态,用虚短和虚断分析下,也不要几分钟。
这不是种子!

网友C:
u7=uo=u5
u1=u7+ui=uo+ui
故Ur28=u1-uo=ui
Ir28=Ui/R28
证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u7=uo=u5
u1=u7+ui=uo+ui
故Ur28=u1-uo=ui

谢谢,在这里选用运放,得注意选择那些参数呢?

网友:
奇了,上面不是有型号吗?

网友(2016-08-28):
这个是什么电路上的,经典吗?

网友D:
改良型 howland 恒流源

这个电路没有那么容易分析的

关于howland恒流源的文章非常的多,是个经典的运放使用难点
http://www.circuit-fantasia.com/ ... _current_source.htm

网友:
这电路还是有点难理解。继续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改良型 howland 恒流源

这个电路没有那么容易分析的

http://www.circuit-fantasia.com/
这网站很是专业,谢谢分享~

网友:
12楼正解,这个电路中即存在负反馈也存在正反馈,一半负反馈要比正反馈作用效果强,否则会自激震荡。

先搞清楚基本单运放的版本,改良版也就容易懂了

网友F:
暂时还无法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暂时还无法理解。

就是运放的虚短和虚断列几个方程就解出来了

网友:
8楼的计算不对吧u1=u7+ui=uo+ui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circuit-fantasia.com/
这网站很是专业,谢谢分享~

这个看着确实不错,不过有没有中文的

网友:
这个恒流源很不错,很经典的,可以实现输入型,输出型,给个正弦波可以做交流恒流源

网友(2020-10-14):
引用 网友D:
改良型 howland 恒流源

这个电路没有那么容易分析的

这个网站真不错 mark下

网友:
连正反馈都出来了...
电流取样电阻两端电压和输入端对地电压成比例关系。
这个电路分析不难,难在四个电阻要两两配对。否则存在非线性误差。所以不推荐用这个恒流电路,除非你有内置了电阻的 差分运放。

网友:
这个电路是不是既能输出电流也能吸入电流?

网友:
好久没有搞运放了,权当练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circuit-fantasia.com/
这网站很是专业,谢谢分享~

非常不错的网站

网友:
简单好用的恒流电路

网友(2021-04-19):
不错,谢谢分享,电路比较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