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festival 在linux下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6-05-29):
     本人是嵌入式linux初学者,以前都只进行过DSP stm32 类似的处理器程序的编写,单位系统用了Canopen协议,以前是的STM32F4 上移植了canopenNODE 开源协议栈,虽然花了些功夫,但至少在MDK环境下操作还是比较习惯的,今年项目上想把主控节点换成上linux系统的处理器,我为了学习嵌入式linux开发买了块 广州致远的 IMX287A开发板,照着开发板应用文档走了一遍,但对linux下程序的开发依然很模糊,考虑要在linux系统下实现CANOPEN协议,我发现Canfestival本身就是基于linux下开发的,于是我下载了CANfestival源码, 按照网上各位大神的介绍进行了相关编译操作:
1.首先下载源码

2.在源码包目录下配置环境和生成makefile文件

./configure --cc=arm-linux-gcc --arch=arm --os=unix --prefix=$PWD/myinstall --kerneldir=/home/wwk/linux-linux-2.6.35.3 --can=socket --target=unix –timers=unix

其中--arch=arm:指明运行架构为arm。
--os=linux:指明运行环境为linux操作系统。
--cc=arm-linux-gcc:指明C交叉编译工具。
--prefix=....:指明编译完成后执行make install后库的安装位置。
--target=unix:如下图选择;由于要运行在arm-linux环境中,选择unix
--can=socket:指明使用socketcan,由于开发板已经完成socketcan的驱动所以直接设置        选项即可。
--kerneldir=....:指明arm运行的linux内核路径。

3.make all
4.make install
如果顺利的话会在源码包目录下生成一个myinstall的目录,里面有编译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和动态库。
在myinstall目录下生成了4个文件夹  bin  lib
到第4步  都很顺利
就是这些生成的bin  lib  还有动态链接库 我不知道该如何在我的主程序中使用  ,希望能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给予指导与提示  谢谢啊

网友(2016-09-01):
记得周立功的这个板子,好像有例程,can 是当成网络上的socket 一样来用,但不知道怎么去设置波特率,对于一般基本的应用和STM32上差不多,估计楼主的这个Canfestival  是一个基于CAN 上的一个应用层吧?期待用过的人,来指点 一下。

网友(2017-05-20):
正在学习在linux使用canfestival,请问楼主学会了吗,也是很迷茫如何在linux调用canfestival,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