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和SIM800C AT指令集一样不?直接替换会不兼容?

楼主(2016-05-29):
想开发个SIM800C代替SIM900

网友:
下载各自的AT指令说明书一看便知。。

网友:
我用SIM800A可以替换SIM900A,代码不变,我这里没有SIM800C。

网友:
SIM800A可以直接替换,需要的可以了解一下
【点击查看】

网友:
硬件接口是不兼容的,要直接替换就买SIM800A,SIM900A和SIM800C指令也是兼容的

网友(2016-07-04):
AT命令和代码完全兼容 。PS:如果硬件封装 SIM800 SIM900 完全兼容。

网友(2017-01-16):
都是兼容的

网友(2017-02-19):
AT指令是兼容的,模块封装不兼容而已,想直接替换的话,就用SIM800A

网友:
部分指令不兼容,有的会多或是少一个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