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的铁外壳护罩也是贴片机搞定的么?一般是怎么弄上去的

楼主(2016-05-30):
是不是第一步  先把里面的元器件都贴上去,回流焊接好
第二步才贴上回流焊接

网友:
有些外壳是卡上去的,

网友:
加热应该是一次完成的  这又不是手工电烙铁点加热  人家焊接是一大块空间加热好不好

网友:
先贴元器件,再贴护罩,然后就过回流焊.
不需要过两次炉

网友:
看底板是什么样的啊,可以的话拍个照来看看,这个要看情况的,几个面的啊,脚距,底板是开窗的还是不开窗的

网友:
屏蔽罩也是吸头自动放的

网友:
机器不行,就在回流炉前加工位,人工放

网友A:
这种壳子应该是铝的镀一层锡,另外不在SMT贴,而是贴好原件,放到DIP插件过炉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壳子应该是铝的镀一层锡,另外不在SMT贴,而是贴好原件,放到DIP插件过炉子 ...

怎么可能是铝的,,一般都是铜的或者铁的,目前铁的多

网友:
放到托盘上机器可以贴的,人贴不行,容易碰元器件。当时一个月贴300k。另外壳子不是铁的,也不是铝的,回流焊会不良。用过黄铜和洋白铜,一般黄铜镀镍效果比较好。壳子和元器件贴好后一次回流,切勿反复过两次。壳子的开孔要设计好,不然回流烤不熟。

网友:
回流焊时,人工放上去

网友:
屏蔽罩盖住,里面的焊机膏就没法焊了

按道理,手机这种都是屏蔽框+屏蔽罩两部分,屏蔽框跟着元件一起烤,然后手工压屏蔽冒

别的见过吧屏蔽罩做成一体插件式,只能手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