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画图问题,大家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5-30):
大家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覆铜变成虚线,而且变成白颜色的了。

网友:
注意,标题不合格吧

网友:
标题不合格会被封锁ID的!

网友A:
什么软件画的?楼主不说清楚是想让我猜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软件画的?楼主不说清楚是想让我猜谜吗?

allegro。。。。。。。。。。。

楼主:
布的线也有斜杠了

网友:
被选中了或者被高亮了

网友:
标注了,或者高亮了吧,,

网友B:
是走线现成虚线了吧?

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display_nohilitefont.

就变成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走线现成虚线了吧?

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display_nohilitefont.

谢谢。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