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有的引脚输出电压很小,请教咋解决

楼主(2016-05-30):
使用PTA27引脚。输出一个可以控制的高低电平。一秒左右输出一个宽度为2US的高电平。
gpio_init  (PTA27, GPO, 0);
#define tsl1401_si_out1()         PTXn_T(PTA27,OUT) = 1
#define tsl1401_si_out0()         PTXn_T(PTA27,OUT) = 0

就如上使用。PTA26,PTA29如上使用,高电平能到3V,这个高电平只能到1.2V左右,咋办?换为PTA28以后还是一个样。
搞了几天了,没有进展。请教有人知道咋解决吗?

楼主:
顶顶,请知道的回答下

网友:
你的意思是时间太短? 在 2us 内, 电压不能上升到 3.3?

网友:
什么单片机?管脚相关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