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编码盘400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5-30):
最近在搞步进电机,以前都是没有用编码盘的,现在为了防止电机失误需要增加编码盘。
采购时供应商提到参数有“400线3通道”,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想在坛里请坛友谱及一下。

网友:
一圈400个刻度

网友A:
400 线 4倍频后,1600步每圈,八细分刚好,3通到应该是ABZ都有。具体自己查一下啊。步进电机配编码器,一般有配专用驱动的,一起买回来就行。要求不高当伺服用的了。

网友:
LZ有一种东西叫闭环步进知道么,绝壁比你自己做方便,有些场合效果比伺服还好

网友:
就是分辨率的意思,一圈400个脉冲

网友:
分辨率的意思,一圈400个脉冲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0 线 4倍频后,1600步每圈,八细分刚好,3通到应该是ABZ都有。具体自己查一下啊。步进电机配编码器,一般 ...

4倍频 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C:
一圈400线,对应到AB两个输出上,就会有4倍的计数,因为每条线经过光耦会有一个上升沿和一个下降沿,两个通道就4倍了。最后的叫Z或I,是转一圈一个脉冲的。

网友:
我们有闭环步进驱动的方案,提供资料,加995971182

网友:
一圈400线,3通到应该是ABZ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倍频 是怎么出来的

4倍频应该是4细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圈400线,对应到AB两个输出上,就会有4倍的计数,因为每条线经过光耦会有一个上升沿和一个下降沿,两个通 ...

高手呀  说得很到位  ,我们用伺服是2500线的,10000脉冲走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