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指向XDATA的变量需要注意哪些东西

楼主(2016-05-30):
   我现在有一个程序,在通讯频繁的时候就会出现xdata全部错了,xdata变量只有和指针有关联,对于这种指针将xdata数据搞错的情况,大家有遇到过吗? 望指点!

网友:
定义的指针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A:
信息太少,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太少,帮不了你

比如这样:
unsigned char *dptr; //局部的指针
xdata unsigned char txd_asc[125];//全局的变量
xdata unsigned char voltage_cell[10];//全局
dptr=txd_asc+10;
*dptr++=voltage_cell[0];
*dptr++=voltage_cell[1];
*dptr++=voltage_cell[2];

现在就是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任何异常
主要是在频繁操作后,voltage_cell和txd_asc就会出现数据错乱!

网友:
会不会是中断打断你的这些操作?

网友:
哪一家的51 ?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这样:
unsigned char *dptr; //局部的指针
xdata unsigned char txd_asc[125];//全局的变量

unsigned char *dptr;
可以将其定义成全局的试试。怀疑的是堆栈溢出。

楼主:
SH88F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2019-05-08):
需要这样 unsigned char xdata *dptr; //局部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