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蓝牙4.0BLE模块里面有个特征值居然有48字节怎么搞的

楼主(2016-05-30):
如题,发现一个蓝牙4.0的BLE模块,里面有个特征值居然超过了20字节,有48字节,不是说BLE最多只能20个字节吗,
有谁能解释一下这个怎么做的?有图有真相!

IOS看到读出数据48字节

抓包工具抓到的一个Notify也超过了20个字节

网友A:
可以分多个包读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多个包读取值

从机给主机发送通知呢,也可以分多包发送吗?CC2541能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机给主机发送通知呢,也可以分多包发送吗?CC2541能实现吗?

不知道你说的通知是什么,建议你先搜 "BLE characteristic read long"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通知是什么,建议你先搜 "BLE characteristic read long" 看看

通知是Notify,没找到"BLE characteristic read long"的相关资料,能否给个链接

楼主:
今天试了下,所有安卓手机都连不上这个模块,是不是这个模块把BLE协议底层的东西都改掉

网友B:
小伙子  看来你out了  BT4.1 以后允许在L2CAP 拆包 并包, ATT MTU最大好像是65535-4?  TI给的最大PDU_SIZE 是512  MTU 最大就是512-4 = 5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  看来你out了  BT4.1 以后允许在L2CAP 拆包 并包, ATT MTU最大好像是65535-4?  TI给的最大PDU_SIZ ...

可是我用抓包工具看到的就只发了一包数据,40个字节左右,就上面的那个截图

网友C:
BT4.2 的BLE ,单包的PDU是2~257字节 ,扣掉头部就是max 255字节。

网友D:
看看MTU SIZE是不是修改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MTU SIZE是不是修改喽.....

额,这个怎么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T4.2 的BLE ,单包的PDU是2~257字节 ,扣掉头部就是max 255字节。

怎么知道是不是BLE4.2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是不是BLE4.2的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工具怎么进入抓包工具模式,现在是jlink模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工具怎么进入抓包工具模式,现在是jlink模式。

TI有一个软件是用来抓包的,但是要刷入抓包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工具怎么进入抓包工具模式,现在是jlink模式。

我是用的TI的2540做的Dongle抓包的,你这个是诺迪克的,要去看相关资料

网友:
从给主发数据用Notify,一个连接可以发4包,每包最多20字节,最短试过8ms一个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TI有一个软件是用来抓包的,但是要刷入抓包的固件。

固件已经刷了,但是 没有虚拟串口,所以还是不行,还得刷STM32的固件,你有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