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Tmega8 diy一个USB接口的游戏手柄

楼主(2016-05-30):
我正在使用ATmega8 diy一个USB接口的游戏手柄。
原理图如下:
根据原理图使用万能板做的测试板如下图:

使用AVR_firght烧录后,连接电脑后出现下图

老外的网站说的是不需要驱动的,我是菜鸟,不知道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下面是源代码和hex文件

下面是老外的网站地址:可以PM我!(我是新手没有权限发URL地址)

网友:
d2 d3焊接了吗?熔丝有烧对吗?

楼主:
D2、D3两个稳压二极管焊接了的,熔丝位老外是有要求的,但是我没有按照他的要求烧写熔丝位,感觉USB与熔丝位没有什么关系吧,而且我是菜鸟,不懂设置熔丝位,就使用的默认模式。

网友:
烧熔丝位吧,少年!默认是内部的rc,不是外部的晶体

楼主:
如果默认使用内部rc的话,就无法与电脑USB连接吗,请教了。

网友:
按教程来。该干啥干啥。

楼主:
看来是需要安教程严格制作了,感谢了,各位

网友:
参考论坛里各种VUSB工程,少年。          最典型就是USB_ASP烧写器。

网友:
那些帖子都有详细的电路图以及熔丝位

楼主:
烧熔丝位吧,少年!默认是内部的rc,不是外部的晶体

我按照老外的设计设置了熔丝位,还是不行。我再用AVR_firght下载固件就连不上了,是不是芯片锁死了。熔丝位设置为:high byte = 0xc9, low byte = 0x9f

还是我的电路搭建的不满足系统运行所需要的条件呢?USB线有点长有一米多,而且搭建看我在万能板上搭建的电路也比较乱。

网友:
好玩的东西。嘎嘎。支持。

网友(2016-08-17):
支持,我几年前也是用mega8做了一个,用DB9公头2个集成到USB,用NES模拟软件玩超级玛丽蛮爽的,现在很少玩咯

网友:
有示波器可以检查一下晶振输出
另外可以先烧一个usbasp进去看看片子和电路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