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慢更新: 记录DIY ADI SigmaDSP ADAU1701 DSP板全过程

楼主(2016-05-30):
写在前面:
这个只是个人自娱自乐爱好,用于调整PEQ的东西,不是Hi-Fi的东西,不是Hi-Fi的东西,不是Hi-Fi的东西.
前言:
一向对DIY 功放比较有兴趣.有做过TDA2030A,LM1875,LM3886等AB类的IC.也有玩过TPA3116,STA326,TAS5716等D类的功放IC.
尤为神奇的是TAS5716自带GEQ及DRC调整,可以依据个人的喜好/箱体来调整EQ做补偿.
近期有发现一颗ADI的ADAU1701,内部据传可以自行定义任意Band的PEQ,可以对声音做更细微的补偿.因此萌生自己DIY一个ADAU1701的DSP板的想法.
ADAU1701简介
ADAU1701是Analog Divece公司的SigmaDSP中的一员.主要特性:
信号:
两路模拟输入,4路模拟输出(可以配置为2路立体声差分输出,或者2.1输出)
3路I2S输入,3路I2S输出.可以配置为I2S Master或者Slave
启动方式
可以通过SPI/I2C Command启动,支持Self-Boot方式(只需外部EEPROM即可启动)---最喜欢这个,原因是自己不会写软件.
主要电气特性:信噪比SNR:A-weighted 100dB
功耗:3.3V供电,内核1.8V供电(自带1.8V稳压器).整体功耗约0.3W.为了便于使用电池供电,预留RT9193-33的LDO.
调试方式
使用ADI的SigmaStudio进行调整DSP.调整完成后可以直接写入EEPROM中启动.
SigmaStudio在ADI官网可以自由下载,以前要License的.

基于ADAU1701的DSP小板设计要点:
使用ADAU1701做DSP,带3.3V LDO.
带一颗耳机放大IC TPA6111(TI),以便可以随时听调整后的效果.
引出所有的IO,使用2.0的排针,方便嵌入到以后规划的功放板上.---功放可能会使用TPA3116.
如下是初版的线路图.注意R316,R317,R319配置使ADAU1701最大输入信号是1VRMS.
耳机放大器的输入使用ADAU1701的DAC0,DAC2.

网友A:
ADAU1701 SigmaDSP® 28/56 Bit音频处理器

看来楼主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AU1701 SigmaDSP® 28/56 Bit音频处理器

看来楼主很专业。

专业二字对我而言太........你懂的......
这颗IC在低价位的数字调音台有用得比较多.
但是我目前只想做成一个自己想要的声音......价格也还可以接受........
关键是调试用的USBi小板我在ADI的论坛找到了一个方法可以自己做.不用去买原厂的100USD一个的USBi.

PCB正面

PCB反面

网友:
不错呢 期待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B:
不要浪费时间,这个芯片性能很低。做不出好声音

网友:
看上去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浪费时间,这个芯片性能很低。做不出好声音

请问哪颗DSP可以出好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哪颗DSP可以出好声音?

要外置AD/DA 的

网友C:
其实想知道楼主的芯片在哪里买的,调试工具怎么搞到的。

网友:
你买我们生产的一个DSP板,好过自己做

楼主:
您判定这颗IC不会出好声音的依据是"要外置AD/DA"?
这颗IC支持I2S输入/输出,即是说可以外接ADC,DAC.
目前我暂时先用内部ADC,DAC出声音.外部AD,DA的方式,只是有预留IO,应该不会考虑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想知道楼主的芯片在哪里买的,调试工具怎么搞到的。

我在3楼有提到工具的来源:
"关键是调试用的USBi小板我在ADI的论坛找到了一个方法可以自己做.不用去买原厂的100USD一个的USBi"
后续慢慢更新工具的做法

楼主:
2016-6-1更新:
儿童节快乐!!
PCBA已经贴好片,测试3.3V正常,1.8V正常.耳机放大IC TPA6111工作点正常.上电后,手摸TPA6111的输入Pin,耳机有声音发出,表示正常.

接下来要做调试用的工具.
以下是原厂的工具(借别人的),据说100USD一个.

以下是我准备自己DIY用的.

原厂用的USB控制器是CY7C68053-56BAXI.准备使用CY7C68013代替.缺点是无法在1.8V下使用.不过在我的应用中,不会使用1.8V.因此这个缺点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
支持楼主。话说我现在打算在NUC505上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楼主。话说我现在打算在NUC505上开发。

说实话新塘的东西,Analog信号部分的ADC,DAC性能都比较差.
NCPA110B用过,我后级Amplifier的Gain调到了40dB,然后喇叭的Noise大的要命.觉得不对了去翻看规格书,发现ADC,DAC的SNR令人发指,不适合用在Gain比较高的地方.
因此这个DSP板,直接不用新塘的DSP.
您要用NUC505,请注意SNR及THD+N的参数.

网友(2017-10-01):
更新的是够缓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