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串并联成组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6-05-31):
我最近接触到一个项目,一个小型发电机(10kw)左右,发电整流稳压后对外输出。
选择稳压电容式,因为系统发电电压较高,我采用了两个400V电容串联的方式,为了节省体积,不想用一个大电容,而是想用几组小电容并联起来。
不知道这样的方式实际应用中有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电容个体之间的不一致性会不会引起问题,或者某个坏了会怎么影响性能。另外对文波,ESR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正常的话,同容量耐压下,一只大电容比一堆小电容体积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话,同容量耐压下,一只大电容比一堆小电容体积更小

小电容我可以布置板的形状,而且大电容用螺栓头那种电容,比小电容组差不多大1/3左右。
求教,电容成组需不需要做一些补偿或者保护的设计。小弟完全没做过这样的设计

网友A:
电容等值的串联,加上均压电阻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等值的串联,加上均压电阻就好;

好的,谢谢啦

网友(2016-08-07):
电脑开关电源滤波电容都是2个200V电容串联的,并联150K均压电阻。

网友:
串联需要均压,并联注意启动电流冲击

网友:
难道是数码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