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RA8875/RA8876做个图形LCD控制器,STM32跑emWin接VGA显示器测试OK

楼主(2016-05-31):
  看到STM32+RA8875+emWin做人机界面这么流行,于是也用FPGA模仿RA8875做了个图形LCD控制器。图形LCD控制器的系统主构架是:FPGA+DDR2+Nand-Flash,FPGA里面还跑了个8051,因为要做指令缓冲、FAT32文件系统、Nand-Flash驱动程序,这三样东西没有C语言单靠FPGA基本是没法实现的,其实这也是图形LCD控制器和RA8875/RA8876最大不同的地方,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是RA8875/RA8876的升级版!还是先上图:

  LCD控制器的Nand-Flash可以储存字库和图片,支持FAT32文件系统管理,通过N-LINK下载线连接电脑USB,就可以和U盘一模一样使用(使用系统自带驱动,写速度是3.2Mbytes/S,读速度是5.6Mbytes/S)

这样用的话其实就是一个SLC颗粒的U盘。。。

这个是用图形LCD控制器做好的GVGA显示卡,可以接大尺寸的VGA显示器,目前最大支持24位色1280*800@60Hz分辨率:

  两个2.54简牛插座一个是SPI接口的,另一个是Intel 8080接口的,VGA插座旁边那个是PS/2键盘和鼠标接口,因为市面上大部分USB鼠标和键盘都兼容PS/2,所以就做成了USB插座;再过去那个42.54排针是触摸屏插座,可以接15寸以上的4线电阻触摸屏都没问题,因为触摸屏程序是经过优化的,误差和跳动非常小!鼠标、键盘、触摸屏的触发事件是通过指令回传给CPU,鼠标的光标是由图形LCD控制器内部产生的。
  对于具备2D图形加速和指令缓冲功能的LCD控制器来说,其实用SPI接口发送指令显示图形、文字、图片就足够了,没必要用Intel 8080总线,麻烦而且显示速度基本一样。
目前具备的功能和特征:
1) 硬件2D图形加速协处理器,以硬件DMA的方式显示BMP图片、文字、矩形、圆形、直线、点、区域填充、区域拷贝、显存拷贝等等
2) Nand-Flash作为字库和图片的储存器(结合N-LINK下载线和U盘一模一样使用)
3) 双显存自动管理设计,避免屏幕更新时出现”拉窗帘”现象。
4) 24位色(RGB888)显示,带VGA时序输出。
5) 基于FAT/FAT32文件系统管理字库和图片,支持多级文件夹(子目录)
6) 可自行制作BIN字库,支持多种字库工具生成的字库。
7) 字库显示编码格式支持ASCIIGB2312GBKBIG5UNICODE(等宽/非等宽),并且支持文字剪切显示。
8) 支持16bbp(RGB565)/24bbp(RGB888)BMP格式位图,可实现图片裁剪、透明显示。
9) 支持SPI(串行) 或者Intel8080(并行)通信接口。
10) 支持4线电阻触摸屏、PS/2鼠标、PS/2键盘、4×6矩阵键盘、RTC时钟显示、背光亮度调节、文本光标、蜂鸣器。
  注意了,以下功能是没有2D图形加速的:文字放大/缩小、文字旋转、图片放大/缩小、图片旋转、图片半透明显示、图层半透明叠加、图层淡入淡出;因为若要实现这些功能, FPGA成本可能要翻倍!
  因为图形LCD控制器具备图形2D加速功能,而且可储存并显示BIN字库和BMP图片,因此拿它做emWin的显示屏再合适不过了,因为emWin底层驱动已经预留了图形LCD控制器的接口,只要把LCD驱动移植好,显示速度是飞快的,而且不需要担心没有ROM储存字库和图片,还可以用emWinSkinning方式实现位图皮肤,做位图皮肤时可以整幅图片贴图,而不再需要对整幅图片进行切片分解,界面贴图非常方便、快捷!测试的硬件连接图:

以下是800×600分辨率下点亮12寸VGA显示器的效果:

看的出是emWin做的界面吗?

图形LCD控制器还有一个比RA8875/RA8876好的地方就是能实现文字剪切显示:

  不要以为文字剪切显示是个简单的事情,用FPGA逻辑来实现并不那么简单,也许瑞佑觉得这个功能不重要所以没在RA8875/RA8876上实现,但在emWin应用中如果没有文字剪切显示的话就没法做移动窗口了!
做个列表对RA8876SSD1963图形LCD控制器做个比较:

RA8876

图形LCD控制器

SSD1963

  MCU接口

  8080/6800/I2C/SPI

  8080/SPI

  8080/6800

  最大分辨率

  多显存
  1366×768@16.77M

  双显存
  1280×800@16.77M

  单显存
  864×480@16.77M

  显存区

  多显存区,用户随意切换和操作各个显存区;可实现混合透明、画中画等

  双显存区,操作区和显示区自动切换管理

  单显存区

  BTE区块传输引擎

  显存/区域拷贝、光栅操作、混合透明、淡入淡出、画中画等

  显存/区域拷贝

  不支持

  外部ROM

  SPI-Flash

  Nand-Flash

  不支持

  外部ROM访问接口

  不支持

  USB(U盘模式)
  FAT32文件系统管理

  不支持

  字库

  SPI字库芯片
  ASCII/GB2312/BIG5/
  Unicode
  文字90度旋转显示
  通过寄存器控制显示(DMA)

  自己制作BIN字库
  U盘模式写入Nand-Flash
  ASCII/GB2312/BIG5/
  Unicode(等宽/非等宽)
  文字剪切显示
  通过指令控制显示(DMA)

  不支持

  图片

  BMP位图
  单色/TFT相同颜色
  预存外部SPI-Flash
  通过寄存器控制显示(DMA)

  BMP位图
  16/24位色
  U盘模式写入Nand-Flash
  通过指令控制显示(DMA)

  不支持

  2D图形加速协处理器

  画点、线、曲线、椭圆、三角形、矩形、圆角矩形、区域填充
  通过寄存器管理

  画点、线、椭圆、矩形、区域填充
  通过指令管理

  不支持

  指令缓存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PS/2设备

  不支持

  PS/2鼠标、PS/2键盘

  不支持

  矩阵键盘

  5×5矩阵键盘

  4×6矩阵键盘

  不支持

  触摸屏

  4线电阻

  4线电阻(外接控制器IC)

  不支持

  光标

  4个图形光标

  1个文本光标,1个图形光标

  不支持

  PWM

  2路

  1路

  不支持

  RTC实时时钟

  不支持

  支持(外接RTC时钟IC)

  不支持

  待机模式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最后奉献上emWin通过Skinning方式实现位图皮肤的源代码,用emWin的朋友应该很感兴趣:

网友:
板子做的挺漂亮的 支持一下

网友:
不觉明厉! 帮顶。

网友A:
感觉不错,如做模块不知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错,如做模块不知价格如何?

现在emwin越来越没落,也该改变下应用方式,不知道segger该不该感谢我

网友B:
很强大,有见识了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强大,有见识了下下

多谢支持!

网友C:
2D图形加速,应该加上透明\格式转换,让单片机做这些速度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D图形加速,应该加上透明\格式转换,让单片机做这些速度很慢。

多谢支持!要是加上透明和旋转那就无比强大了,在高端的应用中都会用到的,比如游戏机,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

网友D:
楼主很强大,思路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强大,思路蛮好的

多谢支持!我也希望能给emwin添加点色彩

网友:
不明觉厉,感谢分享。

网友:
挺不错的,有创意

网友:
真是高手,emWin玩的这么溜,我来看看你的皮肤是怎么玩的。

网友:
高手总是这样一鸣惊人

楼主:
高手不敢当!只是emwin扩展性强而已,虽然已经打包成lib库,但很多接口是公开可以修改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如果你们看了我做的外置字库和外置图片的驱动移植,更会感叹emwin的强大之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手不敢当!只是emwin扩展性强而已,虽然已经打包成lib库,但很多接口是公开可以修改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 ...

老兄你的这些素材是怎么做的。

网友F:
挺漂亮的。这个优势是什么,感觉不是很明白。
成本?易用?

网友G:
好牛逼啊,问题来了,如果只是和RA8875差不多的一样的功能,估计成本和功耗都要更大了

网友H:
板子很漂亮,成本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兄你的这些素材是怎么做的。

这个是网上找的ui素材,photoshop格式的,然后在guibuilder里面以图片为背景拉出emwin对应的控件

网友I:
如果输出一个700*500区域更新,接口需要消耗多少时间完成全部数据传输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网上找的ui素材,photoshop格式的,然后在guibuilder里面以图片为背景拉出emwin对应的控件 ...

这个思路很好,就是花费的时间要长很多,谢谢分享,另外ui有推荐的网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挺漂亮的。这个优势是什么,感觉不是很明白。
成本?易用?

初衷是让emwin轻松自如使用字库和图片,让emwin像串口屏、组态屏一样以非常方便、快捷的方式做位图皮肤,但emwin功能更强大,应用更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板子很漂亮,成本怎么样??

成本跟串口屏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牛逼啊,问题来了,如果只是和RA8875差不多的一样的功能,估计成本和功耗都要更大了 ...

是的,只能应用在成本不敏感的场合。不过我在这里也提供了一种emwin的应用思想,也许还有其他更低成本的硬件方案也适合emwin这样的应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思路很好,就是花费的时间要长很多,谢谢分享,另外ui有推荐的网址吗? ...

其实我的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刚好倒过来了,因为我不会做ui只能找现成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用emwin设计没有贴图的界面,然后截屏给美工做ui,然后再贴图到emwin,这样就合理多了,而且ui可以外包而不需要还来改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输出一个700*500区域更新,接口需要消耗多少时间完成全部数据传输

第一个界面消耗cpu 46ms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刚好倒过来了,因为我不会做ui只能找现成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用emwin ...

哈哈,确实是,反正我是学到一招了。

网友J:
一片7寸  大彩的串口TFT   也是 FPGA+ddr ram+stm32+flash 也就299¥左右,,,呵呵,篓煮的价格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片7寸  大彩的串口TFT   也是 FPGA+ddr ram+stm32+flash 也就299¥左右,,,呵呵,篓煮的价格几何??? ...

255¥ 组装屏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片7寸  大彩的串口TFT   也是 FPGA+ddr ram+stm32+flash 也就299¥左右,,,呵呵,篓煮的价格几何??? ...

大彩的功能还是比较有限。

网友:
好漂亮  这个成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输出一个700*500区域更新,接口需要消耗多少时间完成全部数据传输

其实spi接口通信消耗的时间是极少极少的,因为几乎没有传像素数据,46ms当中可能有40ms是emwin的运行时间,emwin要从ram中读6kbytes的数据,这个页面占用了6kbytes的ram

网友K:
楼主厉害, 市面还真没类似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厉害, 市面还真没类似产品.

多谢支持!

网友L:
好酷啊!!!不知道成本多少?

网友M:
东西不错。但是没有上位组态软件。快速开发还是比较受限。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酷啊!!!不知道成本多少?

好多朋友关心成本,其实硬件成本并不高的,但开发成本就高的不行,希望各位朋友不要轻易模仿,失去太多了!

网友:
膜拜,大神级,我就是来看看,希望那一天我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东西不错。但是没有上位组态软件。快速开发还是比较受限。

多谢支持!emwin结合其guibuilder就是组态、拖放式开发的

网友N:
FPGA不够资源做Alpha?! 用CPLD做过缩放和双图层Alpha(16级),窗口Alpha,图层任意位置叠加(类似精灵),AV输入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N:
FPGA不够资源做Alpha?! 用CPLD做过缩放和双图层Alpha(16级),窗口Alpha,图层任意位置叠加(类似精灵) ...

太厉害了!我也没评估过alpha和缩放,因为我当初定位在emwin工业控制方面的应用所以没打算把功能做的这么强大,觉得应用越简单方便越好,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厉害了!我也没评估过alpha和缩放,因为我当初定位在emwin工业控制方面的应用所以没打算把功能做的这么 ...

功能不断挤进去的,优化再优化,好像以往搞8bit单片机一样,资源用到极致

楼主:
是的,受教了!

网友:
成本大难接受

网友:
板子好像很酷

网友O:
透明估计可以用算法实现,旋转的算法感觉 就搞的有点大,正用8875做UI emwin 只用了触摸和处理,贴图直接屏蔽,

网友P:
其实一片20块钱的全志a20就解决任何接口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透明估计可以用算法实现,旋转的算法感觉 就搞的有点大,正用8875做UI emwin 只用了触摸和处理,贴图直接屏 ...

是的,透明、osd、画中画还是比较好实现的,只要同时读两个显存区,然后用简单算法叠加到一起就可以了;但要做jpeg解码和旋转,那都不是轻松玩耍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其实一片20块钱的全志a20就解决任何接口问题了

说的也对 不过每种人机界面方案都有其局限性和优越性,没有最好的,只有更好的,个人看法。

网友:
板子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Q:
成本,性能都不行,简直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成本,性能都不行,简直浪费时间

老兄你现在人机界面用的是什么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兄你现在人机界面用的是什么方案?

我用stm32f7价格比这个更高

网友:
上A20方案

网友:
往安卓软硬件靠拢才好

网友:
应用场合不同, 系统再好也没法上电即用, 而很多场合却必须上电就可工作. 而且这是工业水准, 搞不懂怎么老有人拿民用级别的东西来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stm32f7价格比这个更高

处于什么考虑要上stm32f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感觉很厉害,谢谢分享

多谢支持!希望更多人关注emwin的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处于什么考虑要上stm32f7的?

本来是F4的,价格差不了多少就F7了。
要便宜新唐的芯片不到20还带DDR。

楼主:
厉害!能玩的转Cortex A7 A8 A9 andriod linux的才是真正的高手!不过用什么方案还得结合实际情况,硬件成本、开发成本、开发周期、项目风险等等都要考虑和评估的,比如有客户要定做设备500台的量,如果还要上Cortex A7 A8 A9 andriod linux那老板会亏本的。以前我做导航的公司,老板花了100多万去搞自己的导航模块(以前是外购的),结果什么都没做出来。

楼主:
听说MTK也出了款cortex-M4,集成WIFI,300多K的RAM,价格也可以,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S:
楼主牛啊~~~~,敢跟瑞佑叫板,希望越做越强大!最好去做流片,把DDR2和NAND-FLASH也集成到1个芯片,搞个国产芯片,直接跟瑞佑拼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牛啊~~~~,敢跟瑞佑叫板,希望越做越强大!最好去做流片,把DDR2和NAND-FLASH也集成到1个芯片,搞个国 ...

谢谢朋友的支持!做流片就不太可能了,但把成本降低,价格做的跟瑞佑差不多,也并非难事...

楼主(2016-07-12):
引用 网友T:
楼主高手啊

谢谢~~~

网友U:
驱动VGA显示器,这在工控领域应用起来灵活性大,非常实用

网友V:
请问n-link下载线是什么?怎么把图片快速烧到nandfla:h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V:
请问n-link下载线是什么?怎么把图片快速烧到nandfla:h的呢?

N-link下载线一端是Usb插头,另一端是10脚fpc排线,通过N-link下载线将GLCD连接到电脑,GLCD会在电脑上枚举成一个U盘,除了写速度慢一些,和U盘是一模一样没任何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驱动VGA显示器,这在工控领域应用起来灵活性大,非常实用

现在很多设备都直接用VGA显示器做显示,GVGA显示卡虽然用的是FPGA,但其实成本是非常低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现在很多设备都直接用VGA显示器做显示,GVGA显示卡虽然用的是FPGA,但其实成本是非常低的 ...

是的,现在工业控制遇到一个尴尬就是用工控PC就得装windows,然后涉及到版权和不稳定,然后如果用嵌入式的方案, 大屏又驱动不了.

网友V:
引用 楼主:
N-link下载线一端是Usb插头,另一端是10脚fpc排线,通过N-link下载线将GLCD连接到电脑,GLCD会在电脑上枚 ...

这个是你们自己开发的还是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是的,现在工业控制遇到一个尴尬就是用工控PC就得装windows,然后涉及到版权和不稳定,然后如果用嵌入式的方 ...

现在工控PC应用在工控场合已经有点过时了,现在工控PC最大的市场是游戏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个是你们自己开发的还是买的?

自主开发的

网友V:
哦哦  nandflash不止10根线,可以讲下用的什么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V:
哦哦  nandflash不止10根线,可以讲下用的什么方式吗

Nand、ddr2、TFT-LCD、鼠标、键盘、矩阵键盘、触摸屏、RTC都是接在FPGA I/O上由FPGA控制的,N-link下载线也是接在FPGA I/O上和电脑USB通信,SPI接口也是接在FPGA I/O上和用户CPU通信的

网友(2017-01-09):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W:
楼主核心板 每两根线走一对差分线  哈哈 这个很不错

网友:
不错,不知以后会不会用到,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核心板 每两根线走一对差分线  哈哈 这个很不错

为了差分出线花了不少时间规划和LAYOUT,但最终没用上

网友X(2018-09-17):
板子布线很漂亮啊,FPGA用的很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Y:
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板子布线很漂亮啊,FPGA用的很溜啊

网友Z:
工业上现在VGA用的多还是HDMI用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Z:
工业上现在VGA用的多还是HDMI用得多?

VGA用的多,稳定可靠兼容性扩展性好,其它接口流行这么多年,很多人以为VGA接口很快被淘汰,事实证明还是显示器必备接口.

网友AA:
板子做的很漂亮,功能也强大,楼主应该花了很多心思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厉害,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板子做的很漂亮,功能也强大,楼主应该花了很多心思在里面

网友AC(2018-11-02):
请教楼主个问题,我需要显示一些视频,准备把这些视频放在外挂的nandflash上,stm32F4需要播放这些是否需要外接S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请教楼主个问题,我需要显示一些视频,准备把这些视频放在外挂的nandflash上,stm32F4需要播放这些是否需要 ...

没做过视频解码不太确定要不要SDRAM,但既然你要显示视频,应该是要接显示屏,就一定需要SDRAM做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