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相步进电机控制驱动板卡 求硬件

楼主(2016-05-31):
手里有几个闲置的2相步进电机  型号42BYG4812AA,1.2A ;      阿莫 老大或者论坛内高手,求推荐硬件,最好是 51系列单片机控制器+驱动。

网友:
买个现成的驱动器和51开发板,可以了吧

网友:
UL2803 凑合mcu,,,都可以转动,,,

网友A:
我正准备把工作中用到的步进电机控制板(基于stm32F),改造成简易的步进电机脉冲发生器,
近期会有几十片半成品板子会按空白ic价(7元)卖给大家,有兴趣的朋友,
请关注未来10天内我在二手板块发的帖子。

网友B:
taobao上的A4988步进电机驱动模块也就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准备把工作中用到的步进电机控制板(基于stm32F),改造成简易的步进电机脉冲发生器,
近期会有几十片 ...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aobao上的A4988步进电机驱动模块也就几块钱

a4988这么便宜,尺寸还这么小,我现在用的bd63860efv,尺寸大不小啊

请问还有哪些功能类似,参数差不多,价格还能再低一些的驱动芯片,能给推荐下马

网友:
引用 网友C:
a4988这么便宜,尺寸还这么小,我现在用的bd63860efv,尺寸大不小啊

请问还有哪些功能类似,参数差不多 ...

DRV8841,L6205

网友:
可以用我们,免费提供方案,技术支持,加99597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