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4412开发板开发笔记3--开发板与主机和ubuntu的ping通

楼主(2016-05-31):
转自iTOP-4412讨论群: http://www.topeetboard.com

说明:这部分内容在uboot初步认识中有提到,但还是要需要单独将它拿出来说明一下。开发板与主机的ubuntu的ping通相当重要,理解了如何连接开发板与你的主机,可以让你在开发的过程中节省很多时间。

在前面的《虚拟机上网问题》中,我已经说明了桥接上网和NAT上网的区别,不懂的同学可以再去看一遍或者上网去查阅相关的资料。

首先下个结论,ubuntu和开发板相连接必须使用桥接模式!为什么呢?因为在局域网中,每一台计算机只能访问在同一局域网下的计算机,而不能访问不同局域网下的其他计算机。而同一局域网下的计算机的网段(ip前3段)是相同的,而桥接模式就满足了这一要求。NAT模式则只是借用了主机的网络,它对外是隐藏的,所以它的ip地址和主机就不在同一网段了。所以开发板与主机和ubuntu处于同一网段(或者说同一局域网)之下才能通信。
明白了这个之后,就可以了解怎么让开发板与主机和ubuntu怎么通信了。

1、连接开发板的网线到主机,网线都没连,后面怎么做都没用。开机后应该网口应该会有两盏灯,一盏橙灯常亮,一盏绿灯常灭(可能其他的电脑不一样也有可能)
注:可能有人会问能不能用wifi,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没试过,想试试的同学可以试试看。

2、首先要测试开发板与主机是否ping通,只有开发板与主机能够ping通,才有与ubuntu ping通的可能性。
3、
①首先确定主机的ip,打开cmd输入ipconfig(linux下是ifconfig)。可能会弹出很多网卡ip地址,一定要找对是以太网的ip地址:比如是192.168.1.10
②更改开发板的ip地址,输入命令ifconfig eth0 192.168.1.20(注意前三段和你的主机ip设置的相同,最后一位地址可以随意但不要和主机地址相同)。
③在cmd中测试能否ping通开发板:ping 192.168.1.20
④在开发板中测试能否ping通主机:ping 192.168.1.10,如果ping不通,很大的可能性是你电脑的防火墙没关。
注:有部分人可能是用android系统测试的网络通信,但是android的ip地址不知道怎么保存,我尝试过很多方法,不过配置文件都找不到。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告知一下。

4、连接ubuntu和开发板
①虚拟机设置成桥接方式。
②虚拟机的菜单中有个“虚拟网络编辑器”,这里面要设置为桥接到有线网卡。(默认是自动的,自动的一般会影响ping通。因为电脑现在一般都有2个网卡:一个有线的一个无线的。如果选了自动,那么虚拟机会自动桥接到无线网卡上,但是我们却是通过有线网卡来连接开发板的,自然ping不通)

③在虚拟机ubuntu中设置IP地址为192.168.1.30(可以自定,保持在同一网段就可以),可以通过/etc/network/interfaces文件来设置ip。然后重启;也可以直接命令行ifconfig去设置)。
④此时开发板ping虚拟机ubuntu应该就通了。此时虚拟机ubuntu中ping开发板也是通的。

网友A(2016-08-06):
不错,做个记号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做个记号先

网友A(2016-10-12):
开发板也是可以刷Ubuntu的吧

网友:
不错,写的很详细,收藏了!

楼主(2017-02-06):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也是可以刷Ubuntu的吧

安卓,Linux-qt,Ubuntu系统都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