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份无线充电方案的博士论文

楼主(2016-05-31):
发一份下载的关于磁共振无线电能传输的博士论文。稍晚再发一份Qi WPC V1.2的中文协议(仅翻译了当初项目所需部分)。

开贴只为抛砖引玉,寻找同行一起探讨。

网友:
下了,博士论文,看了一点看不懂了,帮顶下

网友:
磁共振的,得看一看

网友(2016-07-01):
什么时候有Qi标准中文版本?

网友:
Qi是感应充电,不是共振式充电。研究磁共振式充电不应该看A4WP的标准码?

网友:
以前做过这东西,想用单片机做到ti的那样很难,外围会很复杂,ti那个把很多外围都集成在芯片里面。

网友A(2016-10-26):
楼主也在研究无线充电,翻译的中文协议呢?

楼主(2016-12-05):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在研究无线充电,翻译的中文协议呢?

楼主有点不负责任啊。平时不怎么逛论坛,今天上来才看到大家还在惦记翻译的协议。明天上传吧。

网友:
LC电磁谐振增强接收信号也能跟磁共振扯上关系, 那收音机也算得上磁共振了

PS: 磁共振, 指物理学的自旋磁共振(spin magnetic resonance)现象。其意义上较广,包含核磁共振(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NMR)、电子顺磁共振(electron paramagnetic resonance, EPR)或称电子自旋共振(electron spin resonance, ESR)。

楼主(2017-06-21):
楼主发现自己太懒了。今天发帖还自称第一次发帖(详见正版贴片代码查询手册(2014版本)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6332-1-1.html),感觉啪啪打脸的节奏。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特奉献自己翻译的QI 1.1.2版本的通讯协议部分。另外还有原版英文协议和一些技术文稿(来自网络)。

另外一个消息就是:沉寂了多年的无线充电,可能会焕发第二春了(无限意淫……),因为6月15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文章名字《在无线充电技术中应用宇称-时间对称原理》有没有一种瞬间高大上,逼格无敌的赶脚?
其实,这种技术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时间反演”(如果你这个也不知道,那只能度娘脑补了)。为什么文章作者要写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名字呢?----其实道理很简单,要想在高逼格的《自然》上发表文章,没有一个高逼格的理论支撑岂不是很掉粉?
透露的已经很多了,其他的各位坛友自己脑补吧。补得差不多了,我们再深度交流!

楼主:
另外附上这篇《在无线充电技术中应用宇称-时间对称原理》的原文。拿走不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附上这篇《在无线充电技术中应用宇称-时间对称原理》的原文。拿走不谢! ...

离商用 也有很远的路要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商用 也有很远的路要走

如果这种技术今天才出现,确实离商用还有很长时间。但这个技术的原来其实早已经研究了很多年。那么离商用就没那么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主发现自己太懒了。今天发帖还自称第一次发帖(详见正版贴片代码查询手册(2014版本)https://www.amobbs ...

就和2007年在SCIENCE上发的那篇文章似的,也提出用耦合模理论来无线充电,其实电路上还是那一套。所以说要想在科学、自然这种顶级杂志发文章,必须物理学得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和2007年在SCIENCE上发的那篇文章似的,也提出用耦合模理论来无线充电,其实电路上还是那一套。所以说 ...

从宏观层面上,电路是很相似的。但IC级别的处理方面还是不同的。磁场耦合寻找的是类似机械上的共振点,在设计之初发射端和接收端的电路特征就必须尽可能相似。这样带来在应用层面的难点在于发射器可以大尺寸(可能考虑发射功率,也必须要大尺寸),但接收端一般都是小尺寸,使之物理参数的高度相似而形成电磁共振就难以做到。
而这个文章提到的理论,通俗点理解,就是接收端发出的需求信号被发射端接收到之后,进行时间反演计算,得到一个携带功率的电磁波出去,这个发射电磁波的波函数不仅仅包含了接收端的特性参数在里面,也包含了传输路径电磁参数的信息在里面。使得该信号在接收端形成类似共振的最大功率响应。相关文章测试其效率是普通接收的2~3倍。虽然跟直接线充来比,依然不够看。但对于低功耗的产品而言,还是有价值的。也许以后效率再提高点,给家里的移动设备充电也未尝不可。比起原来那种广播式充电,这种充电方式具有明显的空间锁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