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样配置的电脑才有硬件加速器?

楼主(2016-05-31):
请问什么样配置的电脑才有硬件加速器?

CPU是I3,主板是H55MXV的,请问有硬件加速器吗?

楼主:
自已查了一下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f006222833aac7fbd2f0c86d.html
讲得还可以

楼主:
还有这里: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f25ef2544bef87482d1b8266.html

楼主:
但问题来了,我用VS2015启用ANDROID模拟器的时候,非要说我没有硬件加速器?不能选X86 Emulator,只能用ARM Emulator?
太慢了。

网友:
不懂你的金牌会员是怎么来的

楼主:
因为最近没有事做,混来的。何况在这论坛也混得久。

楼主:
Starting emulator for AVD 'TEST'
emulator: WARNING: Crash service did not start
emulator: WARNING: VM heap size set below hardware specified minimum of 128MB
emulator: WARNING: Setting VM heap size to 256MB
emulator: ERROR: x86_64 emulation currently requires hardware acceleration!
Please ensure Intel HAXM is properly installed and usable.
CPU acceleration status: HAXM is not installed on this machine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问题是:Please ensure Intel HAXM is properly installed and usable.这个已经安装了?

网友:
你的BIOS使能VT(Intel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了吗?有些机器默认没使能这个。

楼主:
楼上,很糟糕的是,进入WINDOWS用软件测试,表明有硬件加速器并已打开。
但在BIOS里,确实找不到VT(Intel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选项?

楼主:
很遗憾,I3 530不支持虚拟化。那只能慢了。
http://ark.intel.com/zh-cn/searc ... essors&VTX=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