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豆浆机的发热管没有防干烧的措施怎么拿3C证书的?

楼主(2016-05-31):
无意中看到一个拆开的九阳豆浆机,结构和样子跟下面图片中差不多,发现机器里面没有任何温度开关和温度保险丝,安规不是要求有一个温度保险丝和温度开关的吗?
难道温度保险丝是埋在发热管里面的?

网友A:
呵呵,3C证书只对被检测的产品负责。证书都有产品名称和编号的。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3C证书只对被检测的产品负责。证书都有产品名称和编号的。仔细看。 ...

你的意思是这个产品拿去做3C检测的时候是有温度保险丝的,但批产的时候取消了?

网友A:
只可理会,不然会挨批评的。你可以用产品和认证慢慢核查。

网友:
放心,没有防干烧功能的,我家那个豆浆机加热管已经烧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可理会,不然会挨批评的。你可以用产品和认证慢慢核查。

是不是我说的东西涉及到什么敏感话题不能挑明的?

网友B:
成本,软件防干烧

网友:
证书就一张纸,没用的纸

网友:
证书一般都是要钱买的,跟产品合不合格关系不大

网友C:
这玩意儿没水不加热

网友:
证书只对样品负责,证书都这样的,第3放方检测封样好像是3个月

网友:
防干烧电水壶也没有见到温控开关,但是是有的,虽然不太灵敏。

网友:
没水是不会加热的

网友:
当干烧的时候,整个水壶的温度很高,远超100℃,这个时候其他地方的一个温度检测会检测到超温度了,
这个时候温控才有作用,当然,这个时候发热管基本上是报废了。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前段时间刚修了个2000多块钱的热水器,才发现这个秘密的,里面同样没有水位检测的。
而且还有个秘密是,热水器的水不会烧开到100℃的,开水范围是85℃-90℃。

网友:
为什么不利用两个电极做检测,像水位检测那样,这样很容易判断是否有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软件防干烧

豆浆机里有一个温度传感器,google 了一下说是有一个NTC测温兼检测水位。就算这个传感器算一个温度开关的话那么按照规定还需要有一个的,这样还是不符合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没水不加热

我的理解是对于发热管这种会引起安全事故的器件需要有双重保护措施来确保安全,我估计按照规定在检测的时候会对这两个保护措施分别进行失效处理来检测剩下的那个能不能起保护作用。
回到这个豆浆机,这个豆浆机里面只有一个温度传感器,并且这个传感器是连接到单片机,那么传感器失效或者单片机死机等都有可能会造成干烧的情况出现,那么这样的情况还能算安全吗?

网友:
经典结构,质量一般。传感器的位置,如果干烧,很快会使他超过100度的,所以,不用担心干烧的。

网友:
什么证书是买不到的呢……

网友D:
左边的一长一短两根金属杆不是液位探针么?你不加水这个豆浆机肯定不工作,不信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边的一长一短两根金属杆不是液位探针么?你不加水这个豆浆机肯定不工作,不信可试试. ...

安规上的防干烧指的是电子控制部分出现问题,发热管失控的情况下的一种保护机制。

网友D:
发热管失控内面的电阻丝就烧断了,相当于自动保护了.

网友:
这机机得加水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说的东西涉及到什么敏感话题不能挑明的?

中国的东西看看就行了,这还用问

网友E:
产品使用说明中写上“禁止空烧”不就得了,反正热水器上都是这么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产品使用说明中写上“禁止空烧”不就得了,反正热水器上都是这么写的。

这个才是重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发热管失控内面的电阻丝就烧断了,相当于自动保护了.

这个才是正解,都是搞技术的,不要整天喷

网友:
另外电机拆过没有?一般里面也有温度保险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才是正解,都是搞技术的,不要整天喷

图片中的发热管如果是由正规厂家生产的话是保用3年,能干烧一个小时以上后还能正常工作,图片中的发热管干烧不要说一个小时,就是几分钟整个机器都熔化了,你说这个是不是问题?
另外我哪句话在喷?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安规上的防干烧指的是电子控制部分出现问题,发热管失控的情况下的一种保护机制。 ...

不清楚 3C证书要求的防干烧是什么条件

不过,通过电子电路实现无水就不加热也是没有问题啊。

如果需要保证电子控制故障情况下也要安全,

那么微波炉(特别是机械旋钮款)根本没法拿到安全证书啊

假定微波炉门开关坏了,变成一直关门状态, 工作中你打开门,微波磁控管------->>>>>

网友:
只要有钱,没有什么证书拿不到,无非就多跑两趟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中的发热管如果是由正规厂家生产的话是保用3年,能干烧一个小时以上后还能正常工作,图片中的发热管 ...

对不起,不是说你在喷,说其他人呢
做技术,自己考虑好安全问题,不要人家做坏事就自己做坏事。

网友(2016-09-26):
引用 网友G:
不清楚 3C证书要求的防干烧是什么条件

不过,通过电子电路实现无水就不加热也是没有问题啊。

微波炉这个问题基本不存在,还有另一个开关的,在门打开时是短路的,这时候接通电源就烧保险。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左边的那个探针是传感器。
九阳的豆浆机还算做的比较良心了。
我家有个豆浆机,06年买的用到现在,使用率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