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deblocks 怎么查看memorymap

楼主(2016-06-01):
如题。
或者说有没有 电脑端编写后台程序 能查看 memorymap的编译器--------类似keil、IAR  Debug能查看内存里面的值编译器

网友A:
你要问的是gcc编译器如何输出memoryma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问的是gcc编译器如何输出memorymap文件

有吗????????

IDE在Debug 下能实时更新看(更新断点 memorymap也跟着更新----基本要求)吗

网友B:
在项目文件夹下的bin下面的debug文件夹里面有map文件,gcc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项目文件夹下的bin下面的debug文件夹里面有map文件,gcc输出的。

哦。自己找找吧。这样没有实时更新的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