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层板能做50欧姆阻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求指导。

楼主(2016-06-02):
查阅了一下资料,两层板子是可以做阻抗的。 百度  “两层板(双面板)如何控制50欧特性阻抗“ 。
JLC没有提供叠层,不好控制阻抗。   那我加工2层板子,板厚0.8mm. 根据测试工具我就可以计算出走线的宽度了。
这样做可以吗?有什么风险吗?求指导了。

网友: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两层板不好控制吧

网友:
阻抗板厂要微调的,还得有测阻抗的设备检验才行(确认OK)!
按阻抗设计线宽线距,肯定比不按设计来好了。

网友:
难做,50ohm线要走的很宽。让厂家去控制吧。

网友:
如果是非常薄 , 走线很宽是可以的啊 ,

网友:
那你走线得宽一点了

网友:
这个你要有误差的心里准备,因为不同批次的PCB,阻抗的误差蛮大的

网友:
很难做,要很宽的线。
我一般适当控制一下,然后尽量缩短长度

网友A:
两层板在设计上很好办,fr4的板材,走线宽度是板厚的2倍。。。但问题在于,fr4的板材,每批次的厚度相差很大,做出来的误差也就大了……大厂家会把近期板材的相关参数给你,自己算,也可以发给他们帮你计算,终究是个误差和一致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层板在设计上很好办,fr4的板材,走线宽度是板厚的2倍。。。但问题在于,fr4的板材,每批次的厚度相差很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那我就直接画四层板,叫厂家去控制射频的阻抗好了。

网友:
当然可以做,JLC就算了吧,,而且也不是按照厚度做了,,,拆个便宜的路由器,你看下,人家2层板怎么做DDR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答复,学习啦~~~,做产品还是叫厂家去控制阻抗好了

网友:
10楼高手

网友:
板材厚一点阻抗线比较宽,不容易失配

板子薄了以后,线宽,板材厚度,介电常数,都会影响阻抗

不过传输过程中可以加入电阻衰减器稳定阻抗,较小反射

网友:
近期会用到433的电路,要考虑阻抗匹配了,谢谢i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