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保持继电器相关问题

楼主(2016-06-02):
各位大神 哪位用过磁保持继电器 它与一般的继电器 有什么区别?磁保持的继电器的驱动电路能不能指导一下?

网友A:
以前用三极管搭的H桥驱动过,不过电流不大。

网友B:
一个磁保持就是相当于两个普通继电器,一个线圈通电就打开,掉电了也是打开状态 , 要想关闭需要给另一个线圈通电 , 也有一组线圈控制的磁保持继电器,但是控制很麻烦你需要将线圈反向通电才可以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磁保持就是相当于两个普通继电器,一个线圈通电就打开,掉电了也是打开状态 , 要想关闭需要给另一个线 ...

我在网上看 好像还是脉冲驱动,比如开,给线圈上正向电 20ms 它就打开, 给线圈上反向电 20ms 它就关闭 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三极管搭的H桥驱动过,不过电流不大。

电流不大 是负载电流不大吗?

网友:
不是,是指线圈上正向电 20ms的电流。

网友C:
磁保持继电器是脉冲驱动,有不同的电压规格比如9V的,12V的,驱动脉冲时间继电器手册都会有。有分立器件的驱动电路,现在也有集成IC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保持继电器是脉冲驱动,有不同的电压规格比如9V的,12V的,驱动脉冲时间继电器手册都会有。有分立器件的 ...

脉冲驱动时间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吗?我准备用 直流 24V  40A的磁保持继电器 有推荐的驱动芯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看 好像还是脉冲驱动,比如开,给线圈上正向电 20ms 它就打开, 给线圈上反向电 20ms 它就关闭  ...

是的,开完了就可以将电去掉,

网友:
两组线圈,给一个20mS左右的触发信号,就可以改变继电器的状态,但是想要改变状态,必须给另外一组线圈触发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脉冲驱动时间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吗?我准备用 直流 24V  40A的磁保持继电器 有推荐的驱动芯片吗? ...

驱动时间肯定用单片机控制啊,芯片不记得型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看 好像还是脉冲驱动,比如开,给线圈上正向电 20ms 它就打开, 给线圈上反向电 20ms 它就关闭  ...

吸合时长和电压还有点关系。一般datasheet上会有可靠吸合的时长

网友:
看手册驱动电压和时间,一般最长100ms能确保吸合或断开,控制完关驱动就好了,会一直保持状态,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看 好像还是脉冲驱动,比如开,给线圈上正向电 20ms 它就打开, 给线圈上反向电 20ms 它就关闭  ...

是这个意思       另外也有用双线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脉冲驱动时间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吗?我准备用 直流 24V  40A的磁保持继电器 有推荐的驱动芯片吗? ...

看一下BL8023

网友:
磁保持继电器驱动线圈有两种的 一种是独立一个线圈,两个引脚 在两个引脚加上正反的电压控制通断,还有一种是中心抽头三个引脚或者两个独立四个引脚的,这种只要在相对应的线圈加电压就能控制通断。

网友:
楼主如果是做同步开关过零的话,建议是恒流驱动!

网友:
涨姿势了,谢……

网友:
在哪里能查到磁保持继电器规格型号和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