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os电源电池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6-06-02):
看到好多充电切换都是下面的这个电路,但是是不是外接电源插上后,电流会像红线画的那样,通过PMOS的寄生二极管给电池充电。

另外,用TP4054给锂电充电,总是冲到4V左右就不充了,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DS交换一下呗

楼主:
DS交换后是不是就等于将MOS用作二极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交换后是不是就等于将MOS用作二极管了?

NO
交换后GS难道就没电压了?
或者楼主以为MOS管只能单向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交换后GS难道就没电压了?
或者楼主以为MOS管只能单向导通?

PMOS电流能从D流向S(不通过寄生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PMOS电流能从D流向S(不通过寄生二极管)?

不管PMOS、NMOS,以及三极管PNP、NPN,
导通后电流都可以双向流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PMOS、NMOS,以及三极管PNP、NPN,
导通后电流都可以双向流动的。

翻了下书,您说的正确,多谢。
之前一直理解错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翻了下书,您说的正确,多谢。
之前一直理解错误了。。。

能否传个照片?
其实我一直没找到详细的介绍,
像教科书以及器件手册中的特性曲线都只有DS正偏的部分,没有画出负偏的,估计很多人会被误导。

还有,三极管CE极交换也是可以用的,只是放大倍数、耐压会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传个照片?
其实我一直没找到详细的介绍,
像教科书以及器件手册中的特性曲线都只有DS正偏的部分,没 ...

图中所说的隔离作用,应该就是mos电流反向的一个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传个照片?
其实我一直没找到详细的介绍,
像教科书以及器件手册中的特性曲线都只有DS正偏的部分,没 ...

但是CJ2301的Datasheet里面有反向的曲线,感觉就是二极管的导通曲线?如何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CJ2301的Datasheet里面有反向的曲线,感觉就是二极管的导通曲线?如何解释? ...

这个曲线应该是Vgs=0的时候的,的确就是测量DS之间的二极管。
以NMOS为例,我觉得手册中应给出两个象限的图形,手绘一个:

但是我见过的手册都只有第一象限的。

网友(2021-03-28):
楼主的这个电路我在产品上使用过,效果可以,但要求外部电压一定要高于电池电压0.7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PMOS、NMOS,以及三极管PNP、NPN,
导通后电流都可以双向流动的。

三极管PNP、NPN

导通后电流都可以双向流动的

------------------------------------------------------

三极管  电流 也可以倒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PMOS、NMOS,以及三极管PNP、NPN,
导通后电流都可以双向流动的。

NPN PNP也行?
注意你不是说的“可以交换CE使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